国请问内外有名点的AGV有哪些

楼主(2023-06-07):
要做个AGV方面的设备,之前没接触过AGV。请问有哪些不错的品牌(度娘拉跨,求助坛友)

网友:
抖音吧,这个是新兴的行业

网友A:
行业不同,厂家也不同。
以我所在的行业为例说几个,供社友参考:
国外的AGV:AMOVA、VOLLERT
国内的AGV:找到以下国家标准,查看编写单位,这些公司就是有名的。差劲的写不了国标。
《GB/T 30029 自动导引车(AGV) 设计通则》

《GB/T 30030 自动导引车(AGV) 术语》

《GB/T 20721 自动导引车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2418 工业车辆 车辆自动功能的附加要求》

《GB/T 27544 工业车辆 电气要求》

《GB/T 18849 机动工业车辆 制动器性能和零件强度》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26560 机动工业车辆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示 通则》

《GB 10827.1 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1部分:自行式工业车辆(除无人驾驶车辆、伸缩臂式叉车和载运车)》

《GB 10827.2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2部分:自行式伸缩臂式叉车》

《GB 10827.3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3部分:对带有起升操作台的车辆和专门设计为带起升载荷运行的车辆的附加要求》

《GB 10827.4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4部分:无人驾驶工业车辆及其系统》

《GB 10827.2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5部分:步行式车辆》

《GB/T 16855.1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

另外米思米网站有AGV专栏,适合小白普及知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业不同,厂家也不同。
以我所在的行业为例说几个,供社友参考:
国外的AGV:AMOVA、VOLLERT

非常感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3c电子类,电子厂用的AGV

网友:
苏州这边,比较常见的几家,凌鸟智能,华晓精密,苏州艾吉威

网友(点评):
艾吉威,AGV,真是的

网友:
新松,极智嘉

网友:
光伏行业AGV很多

网友B:
楼主这是要自己做台AG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要自己做台AGV吗?

使用,需要知道一些参数,所以得了解一哈

网友(点评):
我是做AGV的,你要知道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要自己做台AGV吗?

尺寸大小,定位精度,用于电子厂的电路板推车的搬运

网友(点评):
这尺寸有大有小的,一般是非标的,看你需求应该是使用潜伏举升AGV或者牵引式AGV,牵引AGV一般是一拖多,相应尺寸就大点,主要是较长,潜伏举升尺寸就相对小;我们最近做的一款潜伏举升的尺寸大致是1250×765×335mm;

网友(点评):
定位精度正负5mm

网友(2023-08-29):
山东西曼克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智能AGV,智能立库项目,可以了解下

网友(2024-06-07):
山东亚历山大智能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