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能否自动重建

楼主(2023-06-07):
SolidWorks 修改图后不立即显示,需重建才能正常显示?这样每修改一下都得重建,好麻烦。请问修改尺寸后会立即重建在哪里设置

网友:
可以选择不提示,没事多按按crl+b

网友(点评):
有时候ctrl+b不管用没反应,关闭重启就又好了

网友:
试试ctrl + q

网友:
ALT+F4,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
还是养成多点重建按钮和保存按钮的习惯吧。 可能有时候电脑内存不够时候,就不会自动重建了吧

网友(点评):
我试了下,零件好像基本没遇到过不自动重建的。装配体有时候不会重建,设置/性能里有个装入后重建,不知道是不是和装配的自动重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