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齿轮计算

楼主(2023-06-07):
毕业设计里有三级圆柱直齿减速器,现在齿数模数都算完了,齿宽系数也选完了,不过大齿轮总比小齿轮宽正常吗,我看很多资料里啮合的齿轮都是一样宽的,如果要一样宽应该选哪个齿宽啊
另外我设计的齿轮大,齿宽也大,我想不影响强度的情况弄窄一点下应该从哪下手啊(缩小齿宽系数增加齿数还是增加模数会好一点)
求求了马上要答辩了

网友:
刚学到啮合传动,还没接触到齿宽系数

网友:
说反了。小齿轮宽,,,,大齿轮宽代价高。

网友A:
三级减速为什么齿宽要统一?单独一对的齿做一样的不就好了?不必纠结,我们做的设计必须要考虑的是实现的难易程度,如果分度圆500选个2模看起来肯定不协调呀。而且做宽了之后加工也是不利的。个人建议增大模数。此为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网友B:
小齿轮宽度要比大齿轮的宽度宽5-10mm

网友C:
确认是小齿轮应该比大齿轮宽的

网友D:
不要急,你老师比你更想让你通过答辩,我那会没说几句话,全是老师替我回答的。而且好像有一个答辩不合格率,就是每多少人必须有一个过不了答辩,我们班三十人,有两个人第一次答辩没过,最后改改论文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级减速为什么齿宽要统一?单独一对的齿做一样的不就好了?不必纠结,我们做的设计必须要考虑的是实现的难 ...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没有表述清楚,我是想将互相啮合的齿轮统一齿宽,我应该取大齿轮的还是小齿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是小齿轮应该比大齿轮宽的

为什么呢,这对齿轮齿宽系数不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这对齿轮齿宽系数不同吗

我是看同类型设计的图纸都是相同的才有的这个疑问,之间没设计过所以想问问统一齿宽是惯例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齿轮宽度要比大齿轮的宽度宽5-10mm

你好,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小齿轮要更宽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急,你老师比你更想让你通过答辩,我那会没说几句话,全是老师替我回答的。而且好像有一个答辩不合格率 ...

好的,谢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