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销轴孔距离不一致,怎么保证倒角一致或者孔口无毛刺啊。

楼主(2023-06-08):
类似这种产品,孔壁冷加工成型,厚度不一致,差距在0.15左右,倒角最大要求<C0.2,,求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解决毛刺问题或者保证倒角一致性呢。

网友:
古人云:慢工出细活

网友(点评):
快刀斩乱麻

网友A:
为什么倒角要一致呢?误差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和设计者商榷一下,不要搞这种不靠谱的标注.

网友:
价钱合适,倒R角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倒角要一致呢?误差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和设计者商榷一下,不要搞这种不靠谱的标注.

不一致也可以,需要倒角小于C0.2,销轴孔无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倒角要一致呢?误差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和设计者商榷一下,不要搞这种不靠谱的标注.

因为要装销轴,倒角大了影响销轴的窜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