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体混合搅拌设备需要采用什么密封?

楼主(2023-06-08):
一个搅拌罐,物料是粉质材料,轴在罐的底部,轴的转速2千转。请问该用什么密封?迷宫密封加气密封加金属骨架PTFE油封可以吗?。

楼主:
方案图

方案图

方案图

网友:
长见识了,三种密封一起上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搅拌电机功率多大!?
试试用磁力耦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搅拌电机功率多大!?
试试用磁 ...

搅拌功率37kw。

网友:
(๑•̀ㅂ•́)و✧:
直接把电动机安装撹拌罐里面吧!

网友:
这图就一个局部位置看不清楚,不知道哪该密封,
一般情况使用欧型圈密封,不知道你这设备有没有温度要求,温度过高可能造成橡胶老化,我觉得如果是搅拌入料口可以采取螺纹密封,也可配合密封圈,进行密封

网友:
方案挺细啊,转轴密封不如整体密封

网友:
粉体混合搅拌设备的密封通常采用机械密封或填料密封。机械密封是通过机械装置将两个旋转部件之间的间隙密封起来,常用于高速旋转的设备。填料密封则是通过填充密封材料,如软包填料、波纹管等,将两个旋转部件之间的间隙密封起来,常用于低速旋转的设备。在选择密封方式时,需要考虑设备的工作条件、密封性能、维护难易度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