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和铝合金相对摩擦那个更耐磨?

楼主(2023-06-08):
聚四氟乙烯和铝合金相对摩擦那个更耐磨?

网友:
没有数据,感觉上是四氟更耐,毕竟宣传层面上是四氟自润滑。
另外,你这个表有点看不懂。“相对磨损”这一栏的值,是指的“配副材料”还是四氟?是越小越好还是越大越好?

网友(点评):
自润救赎靠把自己给磨平了,填充进不平的地方,再就不怎么会磨损,你以为自润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用石墨也是,你看看摩擦出来都是黑的石墨粉。

网友:
耐磨是相对的

网友:
铝合金更耐磨

网友:
只要这个不是反直觉的,那肯定是铝更耐磨啊;

网友:
7075T6铝合金做过硬质氧化后hv550相当hrc52度 很耐磨了

网友:
四氟更耐,是自润滑。这个需要不同的场所,一般选四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