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删除工程图

楼主(2023-06-09):
在一个装配体里面,把之前已经出过工程图的3d模型删除了,那这个零件在文件夹里面剩下的工程图打开就是空的,怎么批量把这种空的工程图从文件夹给删除掉?

网友:
打开装配体重新打包一份到新的文件夹,这样没有模型的工程图就不会关联打包进来。
一直不明白要删除已经出图的模型做什么?删掉后要找回怎么办?

我一般都是文件名内带版本号,装配体也是一样。发图发清单都是根据装配来的。

网友:
打包解决问题,
不打包的话,打开装配体,然后全选零件3维,删除,能删的就是删掉的,再把对应的二维删了,就ok了

网友:
在原文件里面找,它的零件图号图名的零件和工程图是在一起的,文件夹里面删,图量不大的话可以一个一个删,图量大的话,打包出来,工程图就不会跟随。

网友:
保存后删除

网友:
如果在三维模型里删除零件,文件夹中应该还会有零件模型,工程图应该不会是空的;如果从文件夹中删除零件,为什么不连同工程图一起删除。

网友:
同样不明白 不做版本备份么?

网友:
版本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