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不显示标注尺寸和文字那位大佬懂啊

楼主(2023-06-09):
同一个文件,一台电脑显示没问题,另一台电脑看不见标注尺寸,很多文字也看不到,是字体的问题吗?另外他这个标注属性是块参考,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因为你另一台电脑里没有这些字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另一台电脑里没有这些字体吧?

等我把字体复制过去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没有这些字体

网友:
应该是字体问题

楼主:
等我把字体复制过去试试,另外标注的属性是块参考,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他就是把尺寸转成块了。块就是一个整体,外界不能编辑,除非点进去编辑块。你可以把块认为成一个自己设计库里,自己存入的一种标准图形,图案

网友B:
块:就是转变成一个整体的了,你可以理解成SolidWorks的装配体转化成零件了,防止误删线条,当然CAD可以把块打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块:就是转变成一个整体的了,你可以理解成SolidWorks的装配体转化成零件了,防止误删线条,当然CAD可以把 ...

标注做成块再打散还是标注,但这个打散就变成直线了,另外不知道为什么要单独把标注做成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注做成块再打散还是标注,但这个打散就变成直线了,另外不知道为什么要单独把标注做成块

我记得标注被打散了会变成直线啊   当然以前是用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标注被打散了会变成直线啊   当然以前是用07的。。。。。

我是说标注做成块再打散还是会变成标注而不会变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