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或铝合金卡扣结构

楼主(2023-06-09):
各位大神,有谁设计或用过可拆卸铝型材或铝合金卡扣结构,请告知或者指导一下,网上目前能找到的资料,基本都是关于塑胶件的卡扣结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什么东西,卡扣结构是什么,喉箍?锁扣?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什么东西,卡扣结构是什么,喉箍?锁扣?夹具?

你好,我这边想做一个类似于塑胶卡扣样式的可拆卸铝合金卡扣结构,不用螺丝固定,方便现场组装和后期的售后维修更换。

网友(点评):
。。。这个塑料卡扣样式涉及到公司机密了吗? 你可以贴图给更多的信息让吧友们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边想做一个类似于塑胶卡扣样式的可拆卸铝合金卡扣结构,不用螺丝固定,方便现场组装和后期的售 ...

这是一个可参考的,因为材质为铝合金,需要开模具,但是细节方面不好把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B:
参考铝合金卡扣的线槽就行  那就是这样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铝合金卡扣的线槽就行  那就是这样扣的

收到,多谢了,我先看看

网友:
(。・∀・)ノ゙
略微微带点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