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问题

楼主(2023-06-09):
一台设备上可以急停按钮是0类停止,安全光幕是1类停止吗?要求符合安全规范。
能否实现一个快的“1类停止”和一个慢的“1类停止”呢?符合规范,是伺服机构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0类停止’,是设备运行中不可控的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0类停止’,是设备运行中不可 ...

那么能否实现一个快的“1类停止”和一个慢的“1类停止”呢?符合规范,是伺服机构

网友(2023-11-02):
大点的品牌伺服,甚至变频器都内置有这个功能,停机的几种方式,只要伺服本身没报警,就可以选择OFF1  OFF2   OEE3 不同形式,不同速度的停机,再不行有PLC的话,编个程序控制不同停机速度和停机时间,这个电气工程师应该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