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量 计算

楼主(2023-06-09):
比如轴径80 的 角接触轴承,3600转,载荷不大,一般简单的发热量如何估算,就是大概会温升多少?

网友:
这个得试出来吧,不知你散热环境如何。反正我们搞过一次,后来开孔加循环油散热的。一个自制小减速箱。

网友:
载荷不大 这个有没有具体取值范围

轴承手册有相关的计算规范  一般也要看润滑状态

网友:
这么高转速,载荷不大,建议直接选用固体润滑脂的轴承即可!

网友:
前几天刚测试,轴径100mm,转速2400,安装两个直径500mm的砂轮,1#锂基润滑脂,连续转动5个小时,安装轴承的轴套表面温度大概在65度(室温28-30度左右);之前也做过类似的砂轮机,轴径75mm,转速2000,直径600mm的砂轮,温度只有50度左右。

网友:
GB/Z 22559.1和.2有相关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