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计算过真空吸盘耗气量?

楼主(2023-06-09):
因为是接真空泵,不是接真空发生器,所以箱算一下耗气量。但是百度上搜不到,供货商也说没有。

网友:
怎么可能呢,真空吸盘的耗气量不就是这个吸盘的容腔吗?

网友:
是算漏气时候的流量吗?用流量公式往里套啊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巧啊,我刚好碰到真空吸取的项目。借楼主贵地问一下各位大神:我要抓取300kg的铝板,6米*2.5米,目前打算用50个50*1000的气缸和50个Φ100吸盘阵列布置抓取(见图)
不知这样可靠不,要多大的空压机才能带得动
菜鸟没经验,不知靠谱不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上下料啊

网友:
这玩意好像没有,也用不上,一般测试都是工作压强,工作压强不够就换大的气泵,大了正好在应用之列,都算压强,没人算耗气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巧啊,我刚好碰到真空吸取的项目。借楼主贵地问一下各位大神:我要抓取300kg的铝板,6米*2 ...

你这个是算吸盘吸力够不够的吧?你这个需求SMC里面那个工具可以算。多大真空泵的选型再看看有没有高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巧啊,我刚好碰到真空吸取的项目。借楼主贵地问一下各位大神:我要抓取300kg的铝板,6米*2 ...

真空吸盘的耗气量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吸盘产生的真空所消耗的气体量,一般用于评估吸盘的气动性能和节能性能。真空吸盘的耗气量计算公式如下:Q = Cv × P × A × T其中,Q为耗气量,单位为m³/min;Cv为流量系数,是吸气孔的流量系数,一般根据吸盘的具体结构和尺寸确定;P为真空压力,单位为kPa;A为吸盘的有效面积,单位为m²;T为吸的的工作时间,单位为min。根据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吸盘在吸附过程中的耗气量,从而评估其气动性能和节能性能。需要注意的是,真空吸盘的耗气量还受到吸盘材质、工作环境、气源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进行实验验证和调整。
真空吸盘的Cv系数是指吸气孔的流量系数,是吸气孔截面积与进气总面积之比,可以通过实验或计算来确定。确定吸气孔的流量系数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 吸气孔的数量和尺寸:吸气孔的数量和尺寸会影响吸盘的气动性能,一般需要进行优化设计。在确定吸气孔的流量系数时,需要考虑吸气孔的总面积和进气总面积之比。2. 吸气孔的位置和布局:吸气孔的位置和布局会影响吸气孔的流场分布和阻力损失,需要进行优化设计。在确定吸气孔的流量系数时,需要考虑吸气孔的位置和布局对气体流动的影响。3. 气体流动的条件:气体流动的条件包括气体的压力、温度、密度和粘度等参数,会影响气体的流动速度和阻力损失,需要进行实验或计算验证。在实践中,确定吸气孔的流量系数通常需要进行实验或仿真计算,通过测量吸气孔进气量和进气总面积,计算得到吸气孔的流量系数Cv。同时,还需要考虑吸盘的气动性能和节能性能,选择合适的吸气孔尺寸和布局,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吸盘的吸附效率和节能性能。
真空吸盘的进气总面积是指所有进气通道的总面积,是计算吸盘C系系数的重要参数,一般需要根据吸盘的具体结构和尺寸进行计算。进气总面积的计算方法如下:1. 单孔进气:如果吸气孔的直径d已知,进气总面积可以通过吸气孔数量n和吸气孔直径d来计算,即:进气总面积 = n × π × (d/2)²其中,π为圆周率,d/2为吸气孔的半径。2. 多孔进气:如果吸气孔数量不止一个,进气总面积可以通过所有吸气孔的面积之和来计算,即:进气总面积 = Σ(π × (d/2)²)其中,Σ表示所有吸气孔面积之和。3. 复杂形状进气:如果吸气孔的形状比较复杂,可以将其近似为一些简单的形状(如圆形、矩、、三角形等),然后计算各个形状的进气总面积之和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进气总面积的计算需要考虑吸气孔尺寸、数量、位置和布局等因素,需要结合吸盘的具体结构和工作条件进行优化设计,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吸盘的气动性能和节能性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空吸盘的耗气量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吸盘产生的真空所消耗的气体量,一般用于评估吸盘的气动性能和节能性 ...

我这个是在Smartchat问的,得到的回答

网友:
如果抓取的是玻璃、钢板之类的物料,可以视为是气密性系统,仅需要计算出吸盘、管路容积,根据真空泵(风机)的流量,再加上阀门的响应时间,就可以计算出实际真空形成时间。

如果抓取的是瓦楞纸箱或者包装袋,可以视为是非气密性系统,做泄露抓取测试后确认泄漏量,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泄漏量加进去就可以。

推荐瑞典PIAB真空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巧啊,我刚好碰到真空吸取的项目。借楼主贵地问一下各位大神:我要抓取300kg的铝板,6米*2 ...

300kg的铝板(密度为2670Kg/m3),长宽6米*2.5米,则厚度大约7mm,薄铝板。
以PIAB FCF100P吸盘参考,按照无油工况,真空度-60Kpa是没有问题的,此时对应垂直提升最大抓取力:

-60Kpa  236N,即23.6Kg。取4倍安全系数,50pcs吸盘可以保证稳定抓取。

根据单个吸盘的容积(70cm3),再根据设计的管路尺寸,计算其最大容积。然后根据真空抓取节拍,得出真空流量(大板材一般节拍3~5pcs/min)。反推真空发生器真空流量、耗气量,得出配套电磁阀最大流量。由耗气量就可以得出空压机匹配流量计对应功率。层主用的是气缸,貌似没必要。配套搞高度补偿杆+吸盘的方案就可以。50pcs吸盘,建议分区控制,10*5的分配吸盘。一个大流量真空发生器控制10pcs FCF100P吸盘没有问题,比如PIAB piClassic,单管最大流量360NL/min,耗气量最大120NL/min,5个最大也就600NL/min耗气量。对应空压机功率3Kw,考虑到其他工位的压缩空气需求,放大到5Kw足够满足需求。

此外,由于来料是铝板,单张上料尚需考虑分张,推荐Brodd的机械式分张产品:

网友:
多谢7楼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kg的铝板(密度为2670Kg/m3),长宽6米*2.5米,则厚度大约7mm,薄铝板。
以PIAB FCF100P吸盘参考,按 ...

大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巧啊,我刚好碰到真空吸取的项目。借楼主贵地问一下各位大神:我要抓取300kg的铝板,6米*2 ...

吸盘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巧啊,我刚好碰到真空吸取的项目。借楼主贵地问一下各位大神:我要抓取300kg的铝板,6米*2 ...

你可以去有加胶生产线的玻璃厂看看,按照我理解的,你是想抓着铝板,升降平移;吸盘可以直径放大到120,数量适当减少,真空泵40的就可以,整个气路进气压力5-7bar足够了,唯一问题是你这样用50个气缸一个是成本,一个是美观确实差很多。夹胶线上合片的位置有这种结构,你应该能用到

网友(2024-06-27):
4、[例]某装置需选用液环真空泵一台,装置参数为真空装置容积50m3,密封长度30m:压力20kPa、温度30°C,来自工艺系统的空气为60kg,泵的设计进水温度30℃。
解:(1)根据密封长度、真空容积确定真空系统总漏气量Q
a.根据密封长度估算泄漏量
假设装置密封情况正常,取k=0.2kg/(hm)
Q1=30×0.2=6kg/h
b根据真空容积估算泄漏量

査上表(表19-37),Q=5~10kg/h
取Q2=8kg/h
(2)计算总抽气量Q
Q=Q1+Q2+Q3=60+8=68kg/h
(3)计算抽气速率Se
空气的分子量M=2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