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改名同时改工程图

楼主(2023-06-09):
先在模型树选中所要修改的模型,再运行宏。宏内容如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et swComp = swSelMgr.GetSelectedObject(1)
oldpathname = swComp.GetPathName

Path = Left(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ntype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oldfi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 1)
oldname = Left(oldfi, InStrRev(oldfi, ".") - 1)
     mip = InputBox("changename", "name", oldname)
If mip <> "" Then

  Part.Extension.RenameDocument mip
  Part.Save
  tmpfi = Dir(Path & "*.SLDDRW")

  Do Until tmpfi = ""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

     Name Path & tmpfi As Path & mip & ".SLDDRW"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Path & mip & ".SLDDRW", vDepend(1), Path & mip & ntype)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Loop
End If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运行出错。。。。。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et swComp = swSelMgr.GetSelectedObject(1)
oldpathname = swComp.GetPathName
Path = Left(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ntype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oldfi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 1)
oldname = Left(oldfi, InStrRev(oldfi, ".") - 1)
     mip = InputBox("changename", "name", oldname)
If mip <> "" Then
  Part.Extension.RenameDocument mip
art.Save
mpfi = Dir(Path & "*.SLDDRW")
o Until tmpfi = ""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
     Name Path & tmpfi As Path & mip & ".SLDDRW"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Path & mip & ".SLDDRW", vDepend(1), Path & mip & ntype)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Loop
End If
End Sub

网友(点评):
前面发帖是用代码方式,发现"\"符号缺失,所以运行有错。按以上文本方式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正确的应该是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

网友:
你是chatgpt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嘛?.

sw的宏

网友C:
能说一下怎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怎么用吗?

1、sw 新建一个宏文件,内容按上面的代码。2、打开一模型文件(装配体或者零件)
3、在打开的模型界面的模型树结构里面用鼠标点选所要改名的零件(或者子装配体)

4、运行刚才建好的宏文件,---弹出输入框--输入新的名字--点确定---完成。

网友:
运行出错,08行有问题。错误91,对象变量或with 块变量未设置

网友A:
同样运行出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Sub main()

试了下,只改了part文件名,图纸没变,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点评):
要改的零部件不能轻化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试了下,只改了part文件名,图纸没变,问题出在哪呢?

一直都是还原状态,也是不行,工程图不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是还原状态,也是不行,工程图不跟着变

工程图和模型文件需要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程图和模型文件需要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是在一个文件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在一个文件夹的,

确认是用9楼的代码吗?1楼的代码有错。9楼的代码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是用9楼的代码吗?1楼的代码有错。9楼的代码才是正确的。

这个宏代码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哈)
1.只能重命名Solidworks软件中当前打开的零件模型,并且重命名后执行保存操作,应该不会成功,只实现将零件模型在内存中重命名,未保存到硬盘中;
2.这样重命名零件后,对于有使用零件的其他未打开的装配体或其他外部引用零部件,可能造成引用失效。
3.同时更新同名的工程图,应该先检查工程图文件是否存在,更重要的是检查工程图文件是否处于打开中,如果打开中,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 方法更新一定失败。
4.最好是重命名方法配合相关的事件使用才是最有效的。

网友(2023-11-08):
用了后改零件名称就要重新出投影工程图

网友:
改完零件名字就要重新出工程图 以前的工程图还保留但是没有关联了

网友(2024-05-29):
这个代码没用呀

网友(2024-09-24):
楼主不错,明天试试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按着你给的代码宏运行了还是有问题呢   运行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按着你给的代码宏运行了还是有问题呢   运行报错

提供一下你的宏,我检查一下

网友E: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et swComp = swSelMgr.GetSelectedObject(1)
oldpathname = swComp.GetPathName
Path = Left(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ntype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oldfi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 1)
oldname = Left(oldfi, InStrRev(oldfi, ".") - 1)
     mip = InputBox("changename", "name", oldname)
If mip <> "" Then
  Part.Extension.RenameDocument mip
  Part.Save
  tmpfi = Dir(Path & "*.SLDDRW")
o Until tmpfi = ""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
     Name Path & tmpfi As Path & mip & ".SLDDRW"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Path & mip & ".SLDDRW", vDepend(1), Path & mip & ntype)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Loop
End If
End Sub2

你好   我就是按你这提供的代码写的宏

网友(点评):
先确认一下工程图里面有没有视图,如果没有,那么会报错。

楼主:
这个宏代码确实有点奇怪,同样的代码在不同的电脑上运行有的可以,有的不行。SW版本都是2016,不好排查原因了。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工程图里面没有参考任何模型。那么这个代码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Path & tmpfi, False, False)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Sub main()

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  缺少"\"
正确的应该是If Mid(vDepend(1), InStrRev(vDepend(1), "\") + 1) = oldfi T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