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能使这个笼式系统滑动顺畅

楼主(2023-06-09):
如图,请问怎样才能使这个笼式系统滑动顺畅,同轴度该标多少呢,三个轴孔定位圆是R180,杆直径6英寸(12.7左右),我在轴孔下面开槽减小了接触面积,想减小摩擦,结果也不太行

楼主:
这个模型是更改前的,原本是后面(那三个在一起的零件)滑动,现在改成了前面不动,后面跟杆连在一起滑动

网友A:
看上去蛮重的,要加粗滑柱的直径,起码20吧。
再者是加长固定件上导套的长度,起码40吧。
还有装配等工艺诀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蛮重的,要加粗滑柱的直径,起码20吧。
再者是加长固定件上导套的长度,起码40吧。
还有装配等工艺 ...

您的意思是加滑动衬套吗?

网友:
加衬套,上轴承

网友:
大概率会卡死

网友:
谁给谁同轴度啊,还有这个笼怎么滑动啊,是平动还是旋转啊。
怎么回事,你怎么全不交待清楚。

网友:
导向长度最少最少不小于某些径的2倍不然会卡死

网友:
法兰加工面要平,法兰面最好加上直线轴承(标准件)和轴支座,直线轴承孔与法兰面垂直。轴粗点,根据直线轴承孔径来。轴与孔配合公差在达到要求的情况下放宽点。也可以考虑买成品镀硬铬光轴。加工精度标示0.05,让人家看到你的装配图,说明一下要求滑动流畅,人家就明白了用什么机床加工了

网友:
加上一句话:配制!

网友B:
必须上四个直线轴承,加工定位精度2丝以内吧。就你这样绝对卡死。我做过类似的,用的铜套都不行。螺丝稍微锁紧就卡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必须上四个直线轴承,加工定位精度2丝以内吧。就你这样绝对卡死。我做过类似的,用的铜套都不行。螺丝稍微 ...

必须这么高么?用两个更粗的柱子定位导向其实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这么高么?用两个更粗的柱子定位导向其实更好。

是的呀。两个粗导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