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转的轴承箱,轴承搭配选型

楼主(2023-06-09):
左边电机侧,打算用双列角接触,背对背形式,   右边那侧用什么轴承合适?  大姐有推荐的吗

网友:
右侧还是加一组 角接触轴承
注意要微调

网友:
你这问法,离设计这种结构还是有点差距,建议你身边周围问问。为什么要找大姐要推荐呢,姐夫不行吗?

网友:
多看书,NSK的轴承选型样本,上面叫你如何选轴承。各种案例,一看就懂。

网友:
3600转,偶尔6000,这是多大的差别啊,轴向力承受越大越好,这条件不确定,你左边两个轴承转速已经很难满足了。
贵公司没有35以上的吧,以上的都太老了,没用,开了

网友(2023-08-16):
条件不足,没办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