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强度如何保证

楼主(2023-06-09):
模具有一段厚度只有6MM,平均受力大于5Mpa,,铝合金锻压的,会不会很容

易裂

网友A:
直径多大啊

网友B:
你管图片中的玩意叫模具😓,请问它是热模还是冷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大啊

外径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管图片中的玩意叫模具😓,请问它是热模还是冷模。

热锻,是新手所以图有点那啥

网友:
哪面固定在压机上,哪面是工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