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洁净室闸门的问题

楼主(2023-06-09):
因为现在的输送线是需要从外面运到洁洁净室(千万级)然后我搞了一个闸门  闸门就是气缸带着钣金吧那个门挡住现在是的了解情况是需要完全封闭  因为没有了解过这个所以请教一下做过怎么做才比较好 我目前的打算是准备在下面加一个尼龙  钣金下来的时候就插在尼龙槽里面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不能漏气

网友A:
使用寿命是要求多少次?有没有要求清洁的难易程度?

网友B:
(。・∀・)ノ''';
为什么用闸门!?

闸门能密封吗!?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密封门图片&step_word=&hs=0&pn=48&spn=0&di=7214885350303334401&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0&istype=2&ie=utf-8&oe=utf-8&in=&cl=2&lm=-1&st=-1&cs=815451501,3528206624&os=3355342016,3491387392&simid=815451501,3528206624&adpicid=0&lpn=0&ln=1386&fr=&fmq=1686320728736_R&fm=result&ic=0&s=undefined&hd=0&latest=0©right=0&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s://tzimg3.dns4.cn/pic/254892/p2/20181116154931_7322_zs.jpg&fromurl=ippr_z2C$qAzdH3FAzdH3Fooo_z&e3Bpz8dbb_z&e3Bv54AzdH3Ff7rrsy_etjo_da80mm0ba_z&e3Bip4s&gsm=1e&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nojc=undefined&dyTabStr=MCwzLDEsNiw0LDUsMiw3LDgsOQ==

网友C:
一般洁净房内的气压要求会比洁净房外的环境要大一些,不知道你这个是多少,目前接触到最低等级洁净室的是百万级。
建议用折叠闭合门,门板四周用橡胶条压紧密封,具体材质没了解过。但有几点需要考虑下,不易老化、不易掉渣、耐磨损

网友D:
要求高就做双层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寿命是要求多少次?有没有要求清洁的难易程度?

没有的 安装好了尽量就不会打扫了洁净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ノ''';

刚开始说的是百万级别的不需要密封现在需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洁净房内的气压要求会比洁净房外的环境要大一些,不知道你这个是多少,目前接触到最低等级洁净室的是百 ...

感谢大哥 千万的 所以不能漏  刚开始说的是百万的现在变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就做双层门,

考虑考虑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