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里能把未定义的草图一键删除么

楼主(2023-06-09):
草图比较复杂,有的已经完全定义(黑色),有的没有定义(蓝色),二者交织一起,是否有办法只选择蓝色删除?谢谢!

网友:
能,需要增加图像颜色识别功能。或AI参与。

网友A:
你想让三维软件按照你的思路来,这是错误的。
草图本来就不应该做的复杂,做成复杂就违背了三维建模的初衷了。
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把一个草图分成几块,分别建模。
而不是都堆在一个草图里,知道吗。
再说本来就应该是完全定义的,尺寸约束或几何约束,没有任何约束本来就是错误的,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约束,那段草图是怎么出现的,瞎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让三维软件按照你的思路来,这是错误的。
草图本来就不应该做的复杂,做成复杂就违背了三维建模的初衷 ...

系列设备。尺寸要放大缩小和圆整。想把原本的DWG装配图复制过来,有用的留下做模型,没有用的线条删掉。

网友(点评):
下次又会有软件自动识别有用的线条并保留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