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镜片起雾

楼主(2023-06-09):
请各位大佬出山,困扰很久的一个问题点:
1、如图示,IPX7影像镜头,钢化玻璃会起雾(时不时会出现几个),一直不能完全解决掉。
2、参考了公司其他产品(钢化玻璃,PMMA+PC都会有),发现不管是否密封机型都会存在起雾现象,特别是运输到越南就已经出现了,潮湿高温环境可能性?
3、高温高湿,70℃,96H,90%湿度测试后,也是时不时出现镜片起雾现象。
请大家不吝赐教,感谢!!

摄像头镜片起雾

摄像头镜片起雾

网友:
可能不对,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可能性,
1.密封性。要完全密封,里面充入氮气,只要气体没有很大的热胀冷缩性和水蒸气。

网友:
哈东京刀狂

网友:
基体材料和密封材料透气透水性太好,大概率用了硅橡胶

网友A:
密封,充氦气,外面增加加热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封,充氦气,外面增加加热功能

确实,要在镜头处增加一个加热装置。其他的都很难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在镜头处增加一个加热装置。其他的都很难避免

当然,镜片也要镀膜

网友:
镜头起雾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你这个应该去光学论坛发帖求助,怎么发到机械这里来了啊。我大概说几个方向供您参考:
1、里面有几枚镜片?镜片是不是有涂墨,涂墨是不是用了GT-7这种比较疏松结构的墨,这种墨在清洗后如果没有充分烘干,或者烘干以后放置在环境比较差的空间里会出现吸水情况;如果只是有雾那应该不会是镀膜的问题,镀膜的时候有时候外层的氟化镁没有经过离子轰击会导致疏松结构也会吸水,不过那个最终会是膜色压克,应该跟你这个情况不一样,那个烘烤一下还是可以挽救的。
2、镜头装配是人工的还是机械自动化组装?如果是人工的,是不是有镜片脏污人工擦拭后没有吹干直接就装进去了,用的是什么擦拭溶剂,是自己配的还是外面买的,如果是自己配的比例是多少,是不是酒精加太多了。人工装配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没有戴手指套,手汗进去了。
3、镜头的密封是靠UV胶水粘合还是第一枚镜片熔着?如果是熔着,是不是有拿去测力计检测,检测过的镜头是不是又放进去了?检测过的直接就报废吧,有可能出现顶送的情况,不过这个你们可以把检测过的拿去做环境测试看看,多做几次。
4、装配环境按理说都是无尘室恒温恒湿的,应该不大可能会在比较差的环境里装配吧。因为比较差的环境会导致环境水雾进去,不过这一点概率不高。

这种水雾大抵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里面就有,常温看不出来,高温高湿条件下冒出来,一种是密封性不好,后期进去的,要想办法先做实验分清楚内因外因,光学镜头的问题,国内很多厂的通用做法就是一个一个排除,虽然很笨,但是比较好用

以上都是几年前的经验,做不得准,这是一个大概的参考方向,建议您去专业的光学论坛探讨,http://www.optzmx.com/forum.php。不过这个论坛过于专业,导致新人去了要先积分才能发帖提问,规矩比较多,最专业的的一个板块积分不够还进不去,但是想来你们是做镜头的,公司肯定有人会有这个论坛的账号,可以去发帖求助一下,里面的大神非常多。

网友:
说个有意思的解决案例,设备中加入化学固体干燥剂

网友C:
镜片是不是要做疏水处理,密封件用氟橡胶的好

网友D:
用加热去雾气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加热去雾气的方法

高湿的开放环境下,我推荐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片是不是要做疏水处理,密封件用氟橡胶的好

是的 有镀AF膜, 是IP67机型,氟橡胶是密封性更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镀AF膜, 是IP67机型,氟橡胶是密封性更好么?

氟橡胶是最好的真空密封件,我们这里就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