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圈溢油问题

楼主(2023-06-09):
请各位大佬出山,困扰很久的一个问题点:
如图示,密封机IPX7,硅胶会溢油,胶壳是橡胶漆处理。
请大家不吝赐教,感谢!!

硅胶圈溢油问题

硅胶圈溢油问题

网友:
没有烘干吗

网友A:
硅胶圈工艺中加硅油太多了吧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一般不会自溢,高温高压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胶圈工艺中加硅油太多了吧

确实,我见过有的硅胶的油流了一地,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装配使用前,
烘24小时,
试试看!。

网友:
密封圈改氟橡胶就可以了

网友:
唇型密封了解下

楼主:
这个是动密封用的比较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