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受轴向力

楼主(2023-06-10):
理论上不允许受的,但客户老问这个问题。我看有回答是中按0.25额定静载荷保守估计。请大佬们指点一下,怎么分析轴承受力

网友:
主要看 滚珠大小 滚珠个数和游隙

可以承载一定的轴向应力,但非常小。可以看各个厂家的样本手册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6-10 09:28主要看 滚珠大小 滚珠个数和游隙

可以承载一定的轴向应力,但非常小。可以看各个厂家的样本手册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6-10 09:28主要看 滚珠大小 滚珠个数和游隙

可以承载一定的轴向应力,但非常小。可以看各个厂家的样本手册
它这里面只有这一句话

网友(点评):
正常 这是人家的经验公式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楼主:
|远赴人间惊鸿晏发表于 06-10 09:42它这里面只有这一句话
那我想根据工况和数值,自己去推算一下。要去看那门课?机械设计吗?

网友:
选大游隙的,没问题,按0.4也可以

网友:
机械设计中的轴承选用部分,以及轴承手册,你是做轴承的?

网友:
深沟球是允许受轴向力的,你的概念可能错了。因为很多的场合的深沟球是需要实际过盈的,这样寿命才长。不受轴向力怎么会有过盈呢?另外轴承压盖和衬套都需要装配时候测量和调整尺寸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6-16 08:55机械设计中的轴承选用部分,以及轴承手册,你是做轴承的?

用到轴承。干电机的

网友A:
电机可能是想直接带动组件运转

网友:
据我所知,很多的电机都是声称不能承受轴向力的,尤其是装配时候不能用冲击的办法装配连接件。如果你是做电机的,还是按照你们的经验或者规定来做吧,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毕竟,电机一般都是要外边连接减速装置的,由减速装置来承受就好了。电机不可能考虑那么多复杂情况的轴向力。你可以把使用轴承的型号和生产厂家给客户,叫客户跟轴承厂联系解决数据问题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能是想直接带动组件运转

这个你作为电机设计厂家不需要困惑,这个应该有使用电机的工程师来考虑怎么在连接机构上承受轴向力。如果真有特殊要求,那就给他特殊设计个电机吧,费用另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想根据工况和数值,自己去推算一下。要去看那门课?机械设计吗?

学习机械设计中的轴承部分,搞清楚概念,动载荷静载荷,以及在设计时候怎么选用系数,然后再看轴承厂家这个规格轴承的参数,结合起来就知道了。不过你不会知道每个客户的工况的,这么做应该对别人帮助不大,还可能引起麻烦。本来是轴承厂要负担的事,因为你提供了参数,可能都要问你了。

网友:
楼主那个书名是啥     分享下

楼主:
|xpwwcp发表于 06-21 14:55
楼主那个书名是啥     分享下

skf的轴承样本。是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