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旋压,这个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23-06-10):
铜管旋压,这个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脱模有问题。得用不完整内模来做成本高很多,精度也要差一些

网友:
试一下液压成形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水压成型

网友:
带收口比较难弄,,,,,

网友:
没弄过这种,里面灌上细沙挤压试一下

网友:
做成两半,在模型定位下焊接

网友:
现在热门的3d打印,轻松解决。既然工艺这么复杂,看来是重要零件。这个成本价要加钱

网友:
离心铸造,行不

网友:
较细较薄,是紫铜可以灌沙挤压试试,可能臂厚无法保证图中要求。等待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水压成型

可行,顶部的孔最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