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区别?

楼主(2023-06-10):
角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区别是什么?是否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旋转编码器是一个数字串的数字量信号,
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信号,
角度传感器的信号📶和旋转编码器信号不一样

网友:
你还是看说明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