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载荷计算

楼主(2023-06-10):
各位大神,求教。
我现在要选NU轴承,轴径20,想计算下基本额定载荷确定具体型号,但是不知道怎么算轴承受力了。

网友A:
径向承载安全系数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承载安全系数2.5

载荷怎么计算呢 轴承能承受的载荷可以查到 实际收到的怎么计算呢

网友:
受力按你自己工况

网友:
你把轴承和轴的结构 贴出来

各项受力的图写一下

轴向力 径向力 列出来

网友:
转速高还要考虑离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荷怎么计算呢 轴承能承受的载荷可以查到 实际收到的怎么计算呢

不会算的话,就按已定轴径,选承载最大的型号买

网友:
受教了,向前辈多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