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需放大尺寸型号及圆整,原型号已有成套模型,怎样做方便?

楼主(2023-06-10):
一个单位基本都是做那么几种产品吧,基本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型号尺寸大些,有的型号尺寸小些。这个情况下,各位大侠是否有快速整机建模的技巧?感觉再重新挨个画挺枯燥的。

网友:
有种设置叫配置,不同型号不同配置

网友(点评):
八成开始画的时候,没有考虑,现在要搞,还是得一个个改

网友A:
优先数系

网友:
非标不就是 干这个的吗

这个要是  整合好了  不就是 标准机了

网友(点评):
确实,非标干的就这个活;sw的打包功能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没别的方法,要么改要么重新画

网友:
我画机床的,型号放大缩小可以有一部分零件直接复制,然后放到缩小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构想,让我想起了以前遇到的一个可爱的项目负责人(纯销售出身,没做过技术)。
这个项目负责人,也是遇到这个需求,类似机器放大缩小,
然后给设计说,这很简单很快的,你把机器零件比例放大,机器不就好了....
设计反问他,电机、气缸、导轨、链条.....不需要重新选型,市场上刚好有放大后的型号?孔位对的上?........

网友:
没法快速建模呢,得一个一个零件改过去,毕竟改变的更多的是外形尺寸,而不是等比例放大的孔位,板材,标准件,通用件等。

网友: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你确定你是设计?你做了几年了 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数系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构想,让我想起了以前遇到的一个可爱的项目负责人(纯销售出身,没做过技术)。
这个项目负责人, ...

如果基础准备做的好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负责人的要求的。就是标准件也同步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只是基础设计太复杂了吧。当然目前我也不会。没有时间去尝试。是否值得,需要比较。但基本肯定是可以到达要求的。共勉。
只是在这个帖子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繁杂的设置。而是普通设计环境下是否有取巧的一些窍门。

网友:
我就不说别的  轴的受力校核公式,都不是成线性关系的,设计不是简单的放大缩小 画图,说到底是受力的校核,是计算,计算公式里面有几个是成线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