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厚板的变形

楼主(2023-06-11):
各位大侠:
      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厚托盘,材质灰色PP。厚度60 ,加工深孔后,板子变心,四周上翘,变形严重。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变形。反方向加工类似深孔是否会有效果?
请大家指教,感谢!

网友:
(ง •̀_•́)ง
受热变形的吧!

加工孔的顺序

网友A:
不懂瞎猜,应力释放导致的变形?

网友:
用厚一些的板,钻完孔再飞一刀平面

网友:
反复多铣两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瞎猜,应力释放导致的变形?

我认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希望通过反方向也铣深孔来抵消这种因应力不均导致的变形。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希望通过反方向也铣深孔来抵消这种因应力不均导致的变形。
现在就是不知道 ...

应该就是应力引起的,我这边在再提供一个思路,用60度热水烫一下,类似于退火去应力

网友(点评):
60度远不够,120度以上,压平保温

网友(点评):
120度,板子会不会软化 我这个可是已经加工好了。返工处理呀

网友(点评):
使用温度就120了

网友C:
你直接退个火的了,加热,保温然后缓慢降温,应该是塑性材料内应力,不过没啥好方法,这东西直接3d打印不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退个火的了,加热,保温然后缓慢降温,应该是塑性材料内应力,不过没啥好方法,这东西直接3d打印不久 ...

3D打印?
这么大一块料,又不是一件两件。
内壁还要光滑,这个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应力引起的,我这边在再提供一个思路,用60度热水烫一下,类似于退火去应力

感谢你的建议,可以想办法试一下。大概要烫多久?是否有个大概时间,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D:
工件做什么用,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深孔放置产品,机械手抓取,因托盘变形,导致无法抓起。材质是PP

网友:
应力释放导致的

可以考虑 反变形方式 用压力机 进行反压 并保压一定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工件做什么用,有什么要求?

能否更换材质?

或者不用一体化加工,用组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更换材质?

或者不用一体化加工,用组合的方法?

关键已经做好了,发现变形厉害。现在是再找补救措施。
如果知道变形这么严重,一定采用组合的方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已经做好了,发现变形厉害。现在是再找补救措施。
如果知道变形这么严重,一定采用组合的方式了。:' ...

谁设计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设计的图纸?

我参照客户的图纸修改的。
变形,在加工前就有预判,所以做了一个样品,给客户试用。
客户确认没有问题,又加工了一些
现在,原来对接的工程师离职了,换了一拨新人。
确认不能用,他们也倒不是故意为难。我也看到了现场,的却变形不好用
和他们确认,怎么试用的?他们说简单安装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就算了。
妈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他们压根就没有真的试用,糊弄一下交差了。
现在就成了现在了。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参照客户的图纸修改的。
变形,在加工前就有预判,所以做了一个样品,给客户试用。
客户确认没有问题 ...

所以没有收定金,没有客户确认函?

网友(点评):
是的。老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没有收定金,没有客户确认函?

老客户就用老客户的套路吧

网友:
反向加工孔意义不大;
建议:
1.整体装夹时预留出夹位;
2.孔直径加工顺序:
先加工18mm孔在加工26mm孔;
3.孔顺序加工
编程从中间1排加工
4.转速和进给量控制

网友E:
孔距太小,错开布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距太小,错开布置试试

孔位不能动。
我现在的措施就是反向深孔,孔径13。
有效果。两侧的翘边,由原来的5-6mm,减小到2-3mm.
今天发给客户让其确认。等待结果吧

楼主:
总结一下:
通过确认,采用反向加工深孔的方法,可行。
此项目了结。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
 通过确认,采用反向加工深孔的方法,可行。
此项目了结。感谢大家的关注。

赞有始有终!

网友(2023-08-18):
可以可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