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工程图纸比例问题

楼主(2023-06-12):
如题,新到了一家单位,用cad出图,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标题栏的比例那里都统一填1:1。虽然cad里的图元都是按照1:1绘制的,但是比如我把图框放大两倍,标题栏的比例不是应该写1:2吗,反之如果图框缩小2倍,比例应该填2:1。请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填写这个比例的?

网友A:
个人认为设定比例是为了方便计算尺寸手绘图纸,现在都是电脑出图,什么比例都可以轻松做出来,没必要标注比例了,为了方便测量通常都做成一比一的,如果有详图可以在旁边标注比例,也可以不标

网友:
自己弄个属性快,自动变化比例也是可以的撒

网友:
图元按照1:1绘制的,填写的就是1:1,与图框放大多少倍没有关系。

标准化做的好的中大型公司,都会严格要求1:1绘制(因为会影响生产,造成重大经济纠纷),然后调整图框大小。

网友:
按单位的习惯来就好,你要是搞得规规整整。。。

网友:
图纸比例我们这边一直都没按标准来,因为标准的A4工程图模板标题栏我们嫌占用面积太大,所以一直用A3的模板,但是打印的时候又是拿A4纸打印,所以比例一直都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设定比例是为了方便计算尺寸手绘图纸,现在都是电脑出图,什么比例都可以轻松做出来,没必要标注比 ...

非常赞同这个,比例自己调着看着舒服就好

网友:
你的是对的。

网友(点评):
哈哈,将近10个人回复,只有你一个人认同我的观点

网友B:
(๑•̀ㅂ•́)و✧:
比例是针对于图纸中的图形,
与图框没关系啊,
图框说直白点,
就是打印图纸的大小,
A4是A3的一半,
A3是A2的一半。

网友(点评):
我觉得标题栏中的比例应该就是指的打印比例吧,比如一张A3图纸。图元尺寸630长,图框放大了2倍,尺寸变成了840*594,但是实际打印出来后,图框尺寸是420*297。那么630那个图元实际打印出来变成了315,315相对630不是缩小了一半吗,那比例不应该是1:2吗?

网友:
我的图形是1:1的  图框根据图形大小进行缩放,导致排在一起会大小不一;统一图框去缩放图形的话怕出问题,有时候尺寸没按比例刷回来就完犊子了

网友:
cad线都是1比1画,图框去套模型的,只是打印时会有图框不一致而已

网友(点评):
哈哈,你就说现在都什么人在画机械图纸,难怪工资低,低不要太正常。半点常识没有,做出来的东西能好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很多刚毕业的都要给他解释一下的,因为学校里CAD画图是图框不变,缩小放大图形的,企业里为了相互间使用图元时不出错,强制要求CAD的图1:1画,因此改成了图框缩放的方法,打印也相应缩放,所以不会有大小

网友:
图形一比一,图框放大两倍,跟图形没关系,除非图形同时放大倍数

网友(点评):
图框放大两倍,其实不就是相当于图元缩小了一半吗,图纸最终不是还是要打印出来吗?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标注比例,要看你自己采用的什么图框,绘制图纸根据图框大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๑•̀ㅂ•́)و✧:
比例是针对于图纸中的图形,
与图框没 ...

o(*≧▽≦)ツ:;:

不是「打印比例」,

图框上标注的比例就是『绘图比例』,
就是图元与实物的比例,
是最早手工绘图的时候留下来的比例标注,

打印比例是有打印机的另外一种比例,
两回事!

网友:
囧rz~~~~~~···
他这是【图形比例】
叠加了【打印比例】

网友:
比如图形用1:1比例画完,然后用A3图框 1:5比例套进去的,那就是1:5的比例,管他打印的时候用A4还是A几。总之用A3图纸打印出来,肯定最佳, 但是,对应比例的图纸打印出来目的是什么,方便车间工人测量?都标注好了 还需要测量什么呢?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什么,你不如画个图再打印出来,实际操作看看

网友:
每个单位的习惯不一样 我现在就是图形必须1:1 然后按GB的比例缩放图框 ,当然也是插件自动调整的,
之前一个单位 在布局里调整图框大小 比例不填写 可以任意 ,图纸显示自己看着填充比较合理就行
觉得都无所谓 出图加工明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