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M435是否会生锈?

楼主(2023-06-12):
我们有家供应商用SCM435材质做的定位销,安装过了10天左右发现生锈了,40多个销,近30个全部锈了。同样规格的销问过米思米的,他们反馈不做表面处理也不会生锈,但是我查过这个材质就是一种合金钢,只要是合金钢不做表面处理应该就会生锈。求解!

网友A:
米思米的销售懂技术?这材料不表面处理,绝绝子生锈。

网友:
这相当于35crmo肯定会生锈不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C含量低于1.2%,Cr含量高于10.5%才叫不锈钢这个才铬 Cr:0.90~1.20

网友:
首先明确一个点,没有任何钢材绝对不生锈,生锈只是时间问题,针对具体的环境,介质,压力,湿度选择合适的钢材,事实胜于雄辩,现象已经生锈那就不用想了,换304或者316电解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的销售懂技术?这材料不表面处理,绝绝子生锈。

我也觉得米思米的销售扯淡,就算是304,也不是完全不生锈的,普通合金钢不做表面处理怎么可能有防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