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r55*3-6H螺纹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3-06-12):
请问:Tr55*3-6H螺纹参数是多少?

网友:
梯形螺纹,公称直径55导程3,螺纹精度6H,右旋

网友(点评):
螺距不要说导程,导程一般是多头才说吧

网友:
GB/T 5796.1-2022        采        梯形螺纹 第1部分:牙型
GB/T 5796.2-2022        采        梯形螺纹 第2部分: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 5796.3-2022        采        梯形螺纹 第3部分:基本尺寸
GB/T 5796.4-2022        采        梯形螺纹 第4部分:公差

你要找的是不是这几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