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动笔吧,有意思的受力分析

楼主(2023-06-12):
来个有意思的受力分析,让大家动动笔,活动活动脑筋。
一个梯子长L,重G,如图贴在墙上,和墙与地的接触点分别为A、B,且与墙和地面一直保持接触,与墙夹角为α,
(1)若地面摩擦力为u,求α的最大值(梯子不下滑到与地面平行);
(2)若地面光滑,梯子在B点受向左的力F且保持静止,求F与α的关系式;
(3)若地面光滑,梯子在A点受向上的力F且保持静止,求F与α的关系式;

网友A:
这个 分析一下 单独各个求解

题目中 水平地面 和 墙壁如果都有摩擦力

也就是A点和B点都需要有摩擦系数

后面几个解 可以理解摩擦系数为0 单独求救即可

网友:
你说把这些个高校那些习题搞个习题集库,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费事了呢?哎,有了习题集,特么机械准入点又低了,咋搞呢

网友:
我怀疑你在教孩子做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分析一下 单独各个求解

Fay 应该是朝上的吧?

网友(点评):
对 阻碍向下运动,Fay朝上

网友:
看懂题目,却不会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分析一下 单独各个求解

Fay的受力分解搞错了吧,A点Y方向的力应该和重力方向反向。

网友(点评):
5楼 有说过了

网友:
少个均质的条件吧,如果重心不在中间的话结果应该是有出入的

楼主(2023-12-17):
好久之前的贴子了,没事琢磨着玩,想了个题想跟大家交流交流,看大家好像不是很感兴趣,只有二楼大侠给出来明确的思路,今天正好周末又看见了,就动动笔吧,也算应了标题。重新看了下题,有个条件没说清楚,竖直的墙壁没有摩擦力,然后问题也问的不好,1和2颠倒一下吧,下面是解题过程,欢迎大家批评指点,第三问个人感觉很奇怪,答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完全竖直状态F2可以为零,但是非竖直状态确实是这个结果,但是由非竖直到竖直的动态过程中F2和F1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相等的,不好解释,还得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