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求教: 这样的底座从哪入手

楼主(2023-06-12):
期末作业,要用UG画出来

网友:
从打开软件开始。

网友:
各个零部件单独画,最后装配呀

网友:
从零件图入手啊,没有图纸么?

网友:
那个学校的作业这么简单

网友:
这也敢叫作业?直接白送满分不好吗?

网友:
快点冲比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
从考点入手,想考你轴承轴系,连杆,电机选型和传动联接;画图只是工具

网友:
楼主学汽车工程的吧,不知道你们专业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思路
按我的设计习惯,先做连杆结构设计把各连杆长度先定下来(solidwork草图就可以)
然后按连杆长度把各零件画出来,后面看需求要不要做受力分析和减重优化

网友:
装配体是从每个零件开始,每个零件是由每个尺寸开始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大一刚学工程制图,还没学各个结构的名称。想问一下,
1.轮子是万向轮吗?
2.每两个轮子之间是用什么连接的?
3.轮子和轴之间是用什么连接的

没有零件图也没有更清楚的图,尺寸也要自己确定,哭晕

网友:
从连接最多的零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