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上可以急停按钮是0类停止

楼主(2023-06-13):
一台设备上可以急停按钮是0类停止,安全光幕是1类停止吗?要求符合安全规范。
能否实现一个快的“1类停止”和一个慢的“1类停止”呢?符合规范,是伺服机构

网友A:
是按下停止还是弹起来停止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同问 坐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下停止还是弹起来停止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紧急停止按钮开关是用作安全措施来中止有害负载,都是锁定式按钮

(2)从按钮机构上来说 我们知道,急停按钮无论是常闭还是常开触点,在不按到位(按到底)的情况下,会重新弹起来,从而使动作失效。使用常开触点时,在急停按钮未按到位时,急停是未起到任何作用的(因常开触点未闭合);而使用常闭触点时就不一样了,无论急停按钮按没按到位,只经触点动作了,急停就起作用了。

网友:
快的“1类停止”和慢的“1类停止”,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