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丝杆和圆柱凸轮他们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3-06-13):
往复丝杆和圆柱凸轮他们的区别在哪。他们的优缺点在哪

网友:
有本质的区别么?

网友:
一个精度高 有的甚至可以实现零间隙,圆柱凸轮的这 个  不太清楚,载荷高?

网友:
例如;发动机的气门,采用丝杠不能实现这么快的速度 而凸轮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A:
可以理解 丝杆 也是一种圆柱凸轮

网友:
凸轮和丝杠的区别,凸轮是有止锁点,丝杠是往复运动

网友:
往复丝杠滚珠丝杠一般都是大行程有规律的 将旋转运动变直线/摆动
“圆柱凸轮”  有丝杠的特点:旋转变直线/摆动,也有凸轮的特点:行程特殊轨迹

网友:
往复丝杆和圆柱凸轮是机械传动中常用的两种传动方式,它们的区别和优缺点如下:

1. 区别:

往复丝杆传动是通过螺纹副的转动来实现线性运动的,常用于需要实现直线运动的场合,如升降平台、门窗等。而圆柱凸轮传动则是通过凸轮的旋转来实现运动的,常用于需要实现旋转或往复运动的场合,如发动机、机床等。

2. 优缺点:

往复丝杆传动的优点是结构简单、传动精度高、运动平稳、噪音小、可靠性高等,缺点是速度较慢、负载能力较弱、寿命较短等。

圆柱凸轮传动的优点是传动速度快、负载能力强、寿命长等,缺点是结构复杂、制造难度大、噪音较大、传动精度较低等。

因此,在选择往复丝杆传动和圆柱凸轮传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合和要求来进行选择。

网友B:
如果行程大,空间又有所限制,只能用丝杆,
如果行程大,空间又没有限制,负载大速度快,优先凸轮
如果行程小,优先凸轮(优点成本低精度高速度快负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行程大,空间又有所限制,只能用丝杆,
如果行程大,空间又没有限制,负载大速度快,优先凸轮
如果行 ...

我想用往复丝杆代替气缸

网友(2023-11-05):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往复丝杆代替气缸

往复丝杠是硬磨,寿命有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 丝杆 也是一种圆柱凸轮

同意,往复丝杆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圆柱面凹槽凸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行程大,空间又有所限制,只能用丝杆,
如果行程大,空间又没有限制,负载大速度快,优先凸轮
如果行 ...

往复丝杠磨损太大,麦哥有什么好办法?

使用圆柱凸轮+凸轮轴承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复丝杠磨损太大,麦哥有什么好办法?

使用圆柱凸轮+凸轮轴承代替?

@蓝冰丝杠 大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