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件阳极氧化

楼主(2023-06-13):
两个6系铝管件,加工后通过螺纹连接锁紧,装配状态去氧化,会有什么问题吗,目前接触的都是单零件氧化后装配,没见过装配体氧化,各位大佬有谁尝试过的

网友:
装配体氧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保证两个零件之间导电良好

网友:
要导电可以做导电氧化

网友:
喷砂吗?喷砂很大概率拆卸不了

网友:
如果两个6系铝管件加工后通过螺纹连接锁紧,装配状态去氧化,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1. 螺纹连接不牢固:铝材在氧化后表面会形成一层氧化膜,这层氧化膜会增加螺纹连接的摩擦力,导致螺纹连接不牢固,容易松动。

2. 氧化膜影响密封性:氧化膜会影响密封性,导致连接处泄漏。

3. 加工精度受影响:氧化膜的厚度不均匀,可能会影响加工精度,导致连接处不平整,影响美观和使用寿命。

因此,建议在加工后及时去除氧化膜,或者在加工前采取防氧化措施,以确保连接的牢固性和密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