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块机械结构设计

楼主(2023-06-13):
各位大神:
         滑块上面的安装板这样设计,会不会单边受力严重?各位还有没其他设计方法。
        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上部的大板会产生弓形这变形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这样设计不合适。

网友A:
如果大板刚性好看着没问题,另外大板不能直接装在滑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板刚性好看着没问题,另外大板不能直接装在滑块上吗?

要防水,这样对滑块受力有没影响

网友:
这样呢,连到上面去

网友:
负载有一吨,计算导轨各个滑块的的承载后

对一些结构 要进行分析,一般都连螺丝的切应力和预紧都要计算。

整体简化机构进行计算 再各个零件的强度

网友:
导轨可以垂直安装么?

网友:
先不说大板的刚性,单说导轨支撑结构不合理,导轨支撑结构形成了悬臂梁,容易变形。
改进的话,可以把两边的支柱向里靠,支柱作短些,导管滑块直接放在支柱的下面安装,这样受力合理,也减少了零件数。

网友:
上面平板加厚或者平板下面垫方管,增加抗弯能力

网友:
…(。ó̩̩⌓ò̩̩).゜
为什么,
要这样设计!?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只要好几次了。。。,只要你滑块导轨都强,什么变形都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滑块承受力能够达到,你考虑中间的板跨度弯矩,剪切力够不够

网友:
你可以问一下滑块的厂商,他们比你更懂滑块该整么装

网友:
底轨为了防护滑轨的结构,中间是穿过防护板的,顶板需要考虑强度足够,结构没有问题,这种结构已经做过多次了

网友:
滑块有翻转力矩,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你说的防水与你的结构有什么关系吗,直接做在滑块上怎么就不防水了吗,你防的是哪个水

网友:
这样设计风险较大,因为变形的原因,很难保证两滑块平行度

网友:
你这应该是迷宫设计防溅水结构吧?这样设计问题不大,你可以做下有限元分析看看变形情况

网友:
只要机架刚性足够,就没问题吧

网友:
考虑考虑力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