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 热处理后磷化

楼主(2023-06-13):
求助,42CrMo淬火35度左右后磷化表面处理.经常出现偶尔几件上不去色..是怎么回事...不是全部.是偶尔有这样现象,换了几家磷化供应商都有,,,,
  另外  AMS-2485 是什么表面处理呀.求大神解答,拜谢

网友A:
制件为什么有的上不了色,不能解答。AMS-2485 是美标,黑色氧化层的规范标准。

网友B:
是不是那块表面被覆盖(就是两个工件碰在一起的那个部位),没有产生磷化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件为什么有的上不了色,不能解答。AMS-2485 是美标,黑色氧化层的规范标准。

类似如SKD11表面上不去色一样..黄灰黄灰的,一块块斑一样, 不热处理就能上,搞的头大,黑色氧化层是不是磷化,  如果做QPQ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网友:
清洗到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块表面被覆盖(就是两个工件碰在一起的那个部位),没有产生磷化效果。

不是呀,有时黑色附上去了..手一摸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镍,镀铬不是更好

客户要求 AMS-2485标准,

网友D:
对磷化不了解,热处理过后磷化很少见,不知道是什么工艺要求?

工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你不想要的结果。你的描述也就无法去判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磷化不了解,热处理过后磷化很少见,不知道是什么工艺要求?

工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你不想要 ...

客户图纸要求是,HRC30-35度,  AMS 2485表面处理标准,所以我们就按磷化做了,

网友:
这照片,应该注明热前提还是热后,如果是热后,清洗不干净。

热处理的清洗,是热处理过程中最不被重视的环节!

网友E:
热处理后要处理,要不然磷化发黑不了。经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处理后要处理,要不然磷化发黑不了。经常遇到!

热处理后,我有做喷砂,,也会做不上,  是要全表面加工过才能做上么/.

网友:
AMS 2485的哪个版本?2485J是发黑标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