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升降结构用什么方式做比较好?

楼主(2023-06-14):
两级升降,高度方向总行程约4米,占地尺寸约1.5*1.2,平台上安装一个约300公斤的机器人,升降速度每秒1米;

要求停止在任意位置时,顶层平台的位移不超过0.05毫米,
目前的方案是用四个梯形螺杆,但完全靠丝杆保证侧向刚度,好像不太合理,要丝杆很粗,
还不如用丝杆+导轨这样结构吧?
另外,不知道用液压升降结构能否达到这个要求。
请大佬给点参考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难呀

网友A:
4米定位精度0.05mm,你是认真的嘛。

网友(点评):
还有速度1m/s呢 我觉得这个要求液压气动可以直接放弃,不用考虑

网友:
这个精度有点NB

网友B:
每秒1米 这速度做承重的升降 有点快

再问一下 机器人升到最高点 需要工作吗,如果机器人需要动的话 那这个升降不只负载300Kg 需要考虑动态力

网友(点评):
参考 龙门机床结构把 滚珠丝杆+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米定位精度0.05mm,你是认真的嘛。

甲方要求的,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都堪比机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秒1米 这速度做承重的升降 有点快

再问一下 机器人升到最高点 需要工作吗,如果机器人需要动的话 那这 ...

肯定要活动呀,不然要机械臂做什么呢,这玩意难度太大了

网友(点评):
我以前有做过升降1.5吨的,用4跟导轨(每根导轨配2个滑块),用链条做升降活动 升降精度是0.1mm

网友:
每秒1米你用梯形丝杆,300KG的负载,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用台机器人第六轴上,
再安装个机器人!

这要求太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甲方要求的,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都堪比机床了

这个精度基本没可能,建议做二次定位。

网友C:
导轨+丝杆、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丝杆、闭环控制

导轨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有这方面资料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肯定要活动呀,不然要机械臂做什么呢,这玩意难度太大了

我这个精度不是丝杆运动精度,是丝杆在任意位置锁禁后,在外力作用下的变形越小越好

网友(点评):
梯形丝杆带有自锁,电机也可以加刹车,外力作用变形需要你控制整体的刚度,平台的刚度,立柱的刚度,感觉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基本没可能,建议做二次定位。

有可借鉴的资料吗?

网友:
这个速度负载,丝杠感觉够呛,做出来成本也要上天。建议用齿条传动,导向用直线导轨。
其实我感觉借鉴四柱液压机结构液压传动+导向柱应该也可以,不过我不熟
精度0.05mm,直接放弃挣扎吧。加个拉绳传感器或者光栅尺做反馈,让机器人去补偿吧。
都这么高端的项目机器人也不大可能是国产杂牌,用户坐标偏移功能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直接顶升完成动作这个精度要求肯定是不好做,成本也高,还不如做做二次定位。。

网友:
就这精度升降丝杆合理。

网友E:
这定位精度你是多打一个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定位精度你是多打一个0么

,怎么说呢,这个不属于定位精度,而是抵抗变形的能力更合适吧。

网友F:
放心吧,客户也不懂,要么就是SB出的技术方案,300W的龙门铣都不能保证4米精度0.05,还每秒一米的上升速度,这个你是认真的?瞎搞就是了
按这参数,你就是让济二来搞,投1亿也搞不定啊
你应该跟你客人说,老子农村来的,也不懂你这丝丝道道,什么0.05,农村都是以丈为单 位,公分作为误差,
这技术参数,不说你的0.05的精度,60米/分的速度,你是来真的吗,4米内,载重300KG,实际算800KG,这加速度和惯量,要什么电机和丝杆才能受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轨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有这方面资料吗?

我的想法是,你的四条丝杆换成四条导轨,两边用两条丝杆驱动,靠闭环来修正偏差

网友G:
有没有人用过直线电机?看抖音介绍感觉那东西可移动距离很大,速度很快

网友(点评):
公司刚上的直线电机,还在调试中,和旋转电机配合不太好,画的圆有一小部分直线和尖角,光栅尺有四米长的吗?这个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你的四条丝杆换成四条导轨,两边用两条丝杆驱动,靠闭环来修正偏差

对,我现在也是想只要搞,四个丝杆实在不合理,而且调试也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顶升完成动作这个精度要求肯定是不好做,成本也高,还不如做做二次定位。。

二次定位怎么做?

网友(点评):
可以立个固定的标尺,然后单独去做机械手夹具的二次定位,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和机械手作用,所以可以口花花一下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吧,客户也不懂,要么就是SB出的技术方案,300W的龙门铣都不能保证4米精度0.05,还每秒一米的上升速度 ...

谢谢老兄,真男人也

网友:
走几个位置?如果是两个,硬限位试试

网友:
0.05mm精度;做出来很结实,每秒1米的速度任意位置停止,但就这个速度很难保证

网友:
这甲爸爸是消遣你的吧

网友H:
这个精度要求兼职是逆天了  ,要上大国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精度要求兼职是逆天了  ,要上大国重器了

我也觉得要求太高了,抛开这个,升降采用电动推杆是否可以?缩短后300左右,伸长后能达到2000

网友(点评):
推杆的精度很差,根本满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要求太高了,抛开这个,升降采用电动推杆是否可以?缩短后300左右,伸长后能达到2000

升降动力我建议用精密齿轮齿条,至于设备整体刚性如果不要求是伸缩的  空间条件够还是直线导轨。这样4m的行程勉强可以做到0.1

网友I:
电缸可以达到,看下图参数

网友(点评):
样本文件太大发不上来,需要的留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缸可以达到,看下图参数

谢谢,发我一份39632103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于这样的升降平台,梯形丝杠和导轨组合的结构是比较常见的方案,我推荐爱合发FA自动化集采平台的丝杠和导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楼主可以大胆去做,反正做砸了又不是你赔钱

网友:
平台上都有机器人了,为啥还要平台那么高精度,如果你要精度,就得做二次定位机构了,就是你能设计出来,估计也调不出来,能调出来,得多少钱?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有机器人所以才要求精度高,不然呢?机器人每升降一次调试一次?一年升降一次可以这样做,要是一小时升降一次呢?

网友K:
4条丝杆没导向杆,丝杆之间的,看你应该是梯形丝杆,间隙肯定0.05-.01了。用100或者80的导杆导向,丝杆作为动力。然后在停止位置加个定位销,这样才能保证到0.05mm。不过时间久了,也容易坏。不过速度慢,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应该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K:
4条丝杆没导向杆,丝杆之间的,看你应该是梯形丝杆,间隙肯定0.05-.01了。用100或者80的导杆导向,丝杆作 ...

竖向负载并不大,所以我感觉一个丝杆就够了,四个角的位置用四个导向杆这样来保证整体刚度,

但是问题来了:
双层升降,两个丝杆如果同心这样布置,或干涉,除非两个丝杆做成偏心布置

网友:
怎么我看楼主的描述0.05不是定位精度啊。。。什么叫顶层板位移不超过0.05 这个不整个示意图好像不太能理解是什么地方的形变要求

网友:
精度好高

网友L:
楼主可以画个简图说明下吗?这个两段升降没理解?是考虑一段升降4m长度做不到还是其他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画个简图说明下吗?这个两段升降没理解?是考虑一段升降4m长度做不到还是其他原因呢

目前我只知道要在两个高度位置做动作,至于为什么分两段不是我做的方案,前提别人搞的,现在我来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人用过直线电机?看抖音介绍感觉那东西可移动距离很大,速度很快

直线电机定点两个位置能精确到u,任意一点的精度也一般也就比滚珠丝杆高一点点。,问题垂直使用,行程4m,直线电机扭矩不行啊,而且价格也受不了的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只知道要在两个高度位置做动作,至于为什么分两段不是我做的方案,前提别人搞的,现在我来接手

如果只有2-3个点,估计能调试出来,不是的话,那么大行程,5丝,我感觉自己做风险太大了。最好找相关的供应商。你看看同步升降器,不过大部分也没那么大行程,如果有,那价格能吃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只有2-3个点,估计能调试出来,不是的话,那么大行程,5丝,我感觉自己做风险太大了。最好找相关的供 ...

这个5丝的精度不是升降精度,整体变形不能超过5丝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5丝的精度不是升降精度,整体变形不能超过5丝

那你强度刚度做好点,整体用有限元分析,这比定位精度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你强度刚度做好点,整体用有限元分析,这比定位精度好做

是不是用导轨作用更明显?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导轨作用更明显?

是的,可以考虑做成框架式,四柱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的,可以考虑做成框架式,四柱式,

四个导轨立柱,那么用丝杆行不通了,最简单用什么驱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四个导轨立柱,那么用丝杆行不通了,最简单用什么驱动?

你双滚珠丝杆+四柱导轨+转向器+电机,中间做加强,这样你变形才能比较好控制,不然两侧立柱导轨+丝杆,你机器人300kg,估计50kg的负载,工作行程也不小,机器人运动你下面的基板估计强度要大大的补强,补强的成本可能超过导轨的价格了。
另外滚珠丝杆也能做4m以上长度,价格也不是很贵,不过没做过50kg以上悬臂1-2米的玩意,你问下丝杆厂家螺母长时间大负载固定在某处,是否有问题,变形量如何,

网友(点评):
电机带刹车,一拖二2组滚珠丝杆,用伞齿轮组换向,4导柱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双滚珠丝杆+四柱导轨+转向器+电机,中间做加强,这样你变形才能比较好控制,不然两侧立柱导轨+丝杆,你 ...

上下两层丝杆怎么布置?

网友(点评):
为啥要上下2层,能停在任意位置不是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下两层丝杆怎么布置?

先不改方案,有可能有别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