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节臂端放入步进电机 想问一下放在步进电机的哪里

楼主(2023-06-14):
还是说有专门可以放机械臂节的步进电机?

还想问下,
机械臂节Ⅰ(2)和机械臂节Ⅱ(10)之间通
过工字形关节(21)连接

工字形关节是什么?没查到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请问是最右边伸出去的那根杆是机械臂吗♪(・ω・)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最右边伸出去的那根杆是机械臂吗♪(・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