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连杆的计算

楼主(2023-06-15):
小弟在连杆机构中遇到的问题
现有的设定的条件没法满足,设定条件有三个,改设定条件属于盲调
请问该连杆的计算思路是否有误,还有其他的计算思路吗?
麻烦大佬们解答一二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楼主:
补充说明

9

9

网友A:
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就说机构要怎么运动,有什么运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就说机构要怎么运动,有什么运动要求。

类似一个跷跷板,跷跷板水平的时候不工作,左边翘起时处于工作状态1,右边翘起时处于工作2,现在跷跷板不满足工作条件要优化,该怎么做

网友(点评):
有几个自由度 ?

网友(点评):
该机构就是楼下图中那样的动作

网友A:
用五杆机构吧,两个自由度,可随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五杆机构吧,两个自由度,可随意调节。

我们目前就是这样的,出现了很多干涉问题,以改动图为例左下角的点,有转轴干涉,右上角的点要始终高于或等于左上角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