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

楼主(2023-06-15):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哪个精度更高?比如一根轴

网友:
尺寸公差是一个全面的要求,公差更大;形位公差是针对某一项的要求,公差需要更小才有意义。比如一根轴直径10±0.1,就标识这根轴的外表面需要包含在直径9.9和直径10.1两个圆柱体之间。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中心直线度0.02,表示这根轴的轴心必须包含在直径0.02的圆柱以内,即弯曲程度不能超过0.02,但是不同位置截面的大小是按照±0.1来控制的。

网友:
这样问没有意义

网友:
不能这样说,但尺寸公差包容形位公差。

网友:
零件上某个部位光靠尺寸公差不能满足要求时,这时就需要形位公差标注了,形位公差数值小于尺寸公差数值。

网友:
尺寸公差大于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