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图表该怎么解读?

楼主(2023-06-15):
想测这个铰链块的承重情况

楼主:
第一次搞,之前没接触过有限元

网友:
强度是够的

楼主:
这个怎么转换成承重啊?

网友(点评):
你想求最大能承受多大的载荷吗?继续加载直到应力超过材料的极限,此时的载荷就是你要求的最大的承载能力。前提是你的应力要算准哈,

网友:
材料没有屈服不就是承重没问题嘛

网友:
根据图片数值,该铰链块材料的屈服力是207MPa,在该受力状态下的von mises应力最大值为31.9MPa,所以强度是够的。
注:Von Mises 应力是基于剪切应变能的一种等效应力。值为(((a1-a2)^2+(a2-a3)^2+(a3-a1)^2)/2)^0.5。其中a1,a2,a3分别指第一、二、三主应力,^2表示平方,^0.5表示开方。其大概的含义是当单元体的形状改变比能达到一定程度,材料开始屈服。(百度的)

网友:
在你载荷加载正确的前提下(貌似你的载荷有点混乱),强度是没问题的。而且安全余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