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薄壁件有没有好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3-06-15):
左边的螺纹管插到右边的不锈钢薄壁管中进行连接,两个壁厚都是0.2,试过用胶水,但是总感觉不靠谱。点焊的话是不是无法实现?会不会一碰就穿了。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有配套,
专用的螺纹管连接头。

网友: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受力如何 格兰头也可以

网友:
大把的标准件,以及标准工具。

网友:
激光焊是可以 主要看你的强度是多少

网友:
受力不知如何,锡焊、银焊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