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减速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3-06-15):
请问这些条件能否计算,还差什么条件?新手小白

网友:
还差一些条件。

楼主:
角加速度不是求负载转矩的吗?这个还要用到吗?我是设的输出10RPM/MIN,电机加速度选的0.25S

楼主:
大佬

网友(点评):
负载和自重引起的弯矩不能直接作用在减速器上吧,这样不好。

网友:
RV减速机可以承受很大的弯矩

网友(2024-10-04):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等计算过程

网友:
rv选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