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什么是焊接顺序?

楼主(2023-06-15):
什么是焊接顺序?

所谓焊接顺序,就是在焊接结构上,先焊哪一部分,后焊哪一部分,或者说是哪条焊缝先焊,哪条焊缝后焊,即各条焊缝的焊接先后顺序。

1、焊接顺序选择不当对焊接质量有何影响?

(1)焊接顺序直接影响焊件的应力和变形,如果选择不当会造成焊件产生过大的变形或内应力,不仅降低了焊件质量,严重时会导致焊件报废。
鲁鼎罐体环缝焊接

(2)装配焊接顺序选择不当,往往造成某些位置的焊缝焊接困难,甚至完全无法焊接。严重降低焊接结构的强度,或气密性要求。

(3)不锈钢焊接结构如果焊接顺序选择不当,会使接触腐蚀介质的工作焊缝在焊后受到后焊焊缝的热作用而产生晶间腐蚀,降低焊件的耐腐蚀性。

2、选择焊接顺序的基本原则

一、从装配焊接角度考虑:应以不造成焊接困难及不能焊接焊缝为原则来考虑焊接顺序。

二、从减小焊接变形及残余应力的角度来考虑:

1) 从焊接结构中心向外焊接;
2) 从厚板方向向薄板方向焊接;
3) 先焊收缩量大的接头(对接接头),后焊收缩量小的接头(搭接、角接接头);
4) 先焊立焊焊缝,后焊平焊焊缝;
5) 平行焊缝尽量同时同方向焊;
6) 先焊错开的短焊缝,后焊直线长焊缝。

鲁鼎罐体环缝焊接效果

网友:
(3)不锈钢焊接结构如果焊接顺序选择不当,会使接触腐蚀介质的工作焊缝在焊后受到后焊焊缝的热作用而产生晶间腐蚀,降低焊件的耐腐蚀性。

愿闻其详,谢谢lz分享!

网友:
赞,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有更多的经验、知识分享

网友(2025-06-10):
焊接顺序的口诀是:先短后长、先内后外、先纵后横‌三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