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间距的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23-06-16):
1.焊接机架上固定丝杠安装座,钢管拼焊+一张大板,然后大板上焊接凸台,凸台铣平后钻孔,孔间距在2000mm左右,此处标注尺寸公差多少合适?2.本人看到一处关于 尺寸公差的说法是否正确?
划线关于

网友:
一端做个腰形孔可调节,不应标公差

网友A:
应该是标形位公差,位置度

网友B:
可以做成腰形孔,公差就可以不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成腰形孔,公差就可以不标了,

丝杠的固定端和支撑端,我是觉得做成了 腰孔,就没有精度了。  以往没做到过这么长跨距的

网友C:
丝杠两端只是固定轴承座而已,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在这么长距离上标注间距公差是可以的,但是公差不要过于严格,比如加减1mm甚至零点几毫米,这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在配合件上有一组的孔设计成4个长孔,这样就大大缓解加工难度,也便于装配和调整。

网友D:
丝杆支承座有一端是浮动轴承,可以调节的,不过图纸要求控制在±1mm以内还是可以吧,用CNC打点钻孔

网友E:
你要上大龙门铣床你按照0.05-0.1标,不是的话,一般机床没那么大行程的。想要保证加工面高度估计又要加赛片。

网友F:
丝杆支撑端轴承本就可以轴向窜动,有一定的余量,差个一两个毫米完全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两端只是固定轴承座而已,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

不是用的 标准固定端和支撑端,两端都是固定的,用了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标形位公差,位置度

谢谢回复,对于形位公差 ,脑子里是一团浆糊,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上大龙门铣床你按照0.05-0.1标,不是的话,一般机床没那么大行程的。想要保证加工面高度估计又要加赛片 ...

谢谢回复。 我想的是 上龙门铣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支承座有一端是浮动轴承,可以调节的,不过图纸要求控制在±1mm以内还是可以吧,用CNC打点钻孔

我这用的两端都是 固定的,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  运行了下,噪音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杆支撑端轴承本就可以轴向窜动,有一定的余量,差个一两个毫米完全无影响

谢谢回复。 样机不是常见的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用的 两端固定,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背对背安装。  伺服电机3000rpm转起来,噪音挺大

网友:
做成腰孔就好了

网友:
关注着,我也好奇如果大板上的孔怎么标,又或是大型的模具定位销孔,孔间距怎么标、形位公差怎么标,才可以装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