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是硬轨好,还是线轨好

楼主(2023-06-16):
现在的工人,特别是学校出来的,读过大学的,都一致认为线轨好,硬轨就是垃圾,没技术才搞硬轨。连百度都说线轨好,精度高效率高,硬轨便宜,
实际上是什么,线轨生产技术要求低,硬轨对技术要求太高,
先说价格,对比850机床,同一家的报价,线轨18W,两线一硬20,三硬28,
说精度,硬轨精度比线轨高一个等 级,这个是母性效应,因为直线导轨是用硬轨磨床加工出来,所以线轨比硬轨低一等级
说效率,同功率的机器,打孔,硬轨打40不震,线轨打25机床震坏了,
说表面光洁度,硬轨比线轨亮太多,
刀具使用,比如我加工60度的硬料,硬轨机8MM的刀具能用2小时,线轨机20分钟就没有刀尖,为什么,因为线轨不抗震,
说空走带速度,硬轨一样达到60米/分,
除了价格,硬轨都 是完胜,

网友:
硬轨好还是线轨好,要看应用场合,没有绝对的说法。
接着奏乐,接着舞。

网友A:
我知道雅施达是硬轨!

网友:
春哥难得发一篇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雅施达是硬轨!

全国来说,能生产硬轨机床的厂家现在都极少了,没技术,没有技工,线轨是随便搞都能动,差0.5还是能动,硬轨差0.02就可能卡死,国内对技工不看重,这些工种等 于垃圾工种,技工也不可能当上管理,工资又低,所以技术失传了

网友B:
楼主说“精度,硬轨精度比线轨高一个等 级,这个是母性效应,因为直线导轨是用硬轨磨床加工出来,所以线轨比硬轨低一等级“
我在网上看的怎么都是说直线导轨的精度更高呢,硬轨接触面积大,刚性好,不振刀能理解,精度方面还望楼主不吝赐教,具体分析下,毕竟直线导轨都是负间隙的,存在预压力,然后又有光栅尺做补偿,不管是丝杆的拉伸量的补偿还是插补,这些都是硬轨很难达到的,所以高精度的机床单轴um级别的大多都是直线导轨,这里面还有个最小步距,直线导轨属于滚动摩擦,硬轨属于滑动摩擦了

网友(点评):
不管是网上还是抖音上,还都宣传铝比钢贵铝比钢好,铝除了便宜,机械性,力学性能,能跟钢比吗,你不信铝便宜,可以去淘宝买45钢一块,铝一块,尺寸都是100*100*100,精板,你看哪个贵

网友C:
一个偏重载,一个偏高速

网友:
各取各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偏重载,一个偏高速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配置 ,你选 哪个,我选 硬轨,寿命长,刚性好,抗震,

网友:
一时之间竟有点接受不了正经的春哥

网友:
硬轨先磨后刮研,现在没工人刮研了,都是短平快

网友:
还有个因素:做加工的都喜欢用抗造的,喜欢大牛拉小车即安全系数更高的。虽说标准作业下两个效果不大差,但是要求员工标准作业是不可能的。

网友:
老花镜擦了又擦,但还有账号被盗了的嫌疑

网友:
做导轨是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做,线轨都是标准模块,买来锁上螺丝就能用,高精度的硬轨有没有这种标准模块卖?

网友:
|稳定的订书机发表于 06-16 21:10楼主说“精度,硬轨精度比线轨高一个等 级,这个是母性效应,因为直线导轨是用硬轨磨床加工出来,所以线轨比硬轨低一等级“

我在网上看的怎么都是说直线导轨的精度更高呢,硬轨接触面积大,刚性好,不振刀能理解,精度方面还望楼主不吝赐教,具体分析下,毕竟直线导轨都是负间隙的,存在预压力,然后又有光栅尺做补偿,不管是丝杆的拉伸量的补偿还是插补,这些都是硬轨很难达到的,所以高精度的机床单轴um级别的大多都是直线导轨,这里面还有个最小步距,直线导轨属于滚动摩擦,硬轨属于滑动摩擦了
应该有硬轨做辅助

网友(点评):
有钱都 硬轨主力,没钱才线轨,硬轨精度高,稳定,耐用,几家高端机的都是硬轨,模具加工更要硬轨机,现在很多厂家用硬轨开粗,线轨光刀,不是线轨精度高,是硬轨机太贵,用来光刀亏钱

网友(点评):
开粗吃刀量大,线轨不抗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精度,硬轨精度比线轨高一个等 级,这个是母性效应,因为直线导轨是用硬轨磨床加工出来,所以线轨 ...

你见过高精度的机床有几台是线轨,如果线轨精度高,为什么加工线轨的机床全是硬轨?你所谓的负间隙,你要了解导轨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如果负间隙,哪珠子要被压缩,这样寿命很短,压缩的珠子很快会机械疲劳。
用线轨只是没有硬轨技术,比如同厂家同款机床,同价格,谁还会选线轨,硬轨不香吗,寿命长,硬轨只要有油,用15年还是好的,特别是镶钢导轨,用20年还是好的,线轨就不行,以前我厂在14年买过一台线轨,经理要求老板买的,说好用,用了半年,机器X轴丝杆间隙0.3了,因为我厂加工模具,工人会用飞刀,机床厂来修机的师傅说,哪有你们这样干 的,我说,你看这些机哪台不是这样干 ,都用8年没问题,你这货,用半年就完蛋了
师傅笑了,说,这些线轨机,加工点铝件,电木还可以,加工模具钢确实不行
关于你说的单 轴UM级的机床,一般都是硬轨机,哪家线轨敢说达到UM精度,不说你机床,这样吧,你问一下群里卖力士乐导轨的家伙,问一下他的导轨能不能达到UM精度,人家好像是德国产的导轨,如果导轨都达不到UM级,哪机床怎么可能给机床本身精度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精度,硬轨精度比线轨高一个等 级,这个是母性效应,因为直线导轨是用硬轨磨床加工出来,所以线轨 ...

铝的性能确实比钢要好,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比模量,可以百度下,航空上面的材料为啥都用铝不用钢,因为同等重量下的铝的性能要比钢好很多。为啥机床床身很少有铸铝,铸铝的价格是铸铁的3倍,另外同样重量铝的占地空间也变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见过高精度的机床有几台是线轨,如果线轨精度高,为什么加工线轨的机床全是硬轨?你所谓的负间隙,你要 ...

直线导轨的预压力产生负间隙,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结构的阻尼,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摩擦,如果滚珠的球度不达标,很快就被磨损掉了,也就是疲劳效应并且脱落,加速磨损,没有阻尼的结构是无法保证高精度的,阻尼的值也是需要控制的。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也是需要给油的,直线导轨内部,其次这个刚性肯定没有硬轨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知道你们的吃刀量以及进给速度有没有好好的去把控,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刚性,我们只是在这些机构的疲劳范围内最大化利用,就好比硬轨天天去硬怼钨钢一样,也是会坏掉。目前个人接触的晶圆半导体的设备都是丝杆加直线导轨,当然我们这个走的也是绝对值路径,整体都是需要补偿的,用激光干涉仪先校准过的,单轴是必须达到um级别。至于我说的高精度的加工中心,世界级别德国的德玛吉森DMU80P卧式五轴加工中心可以了解下,加工中心精度达4 μm,五轴联动,分到单轴的精度1um,可以加工钢件。当然也有用直线电机跑高精度加工的,这些都是刚性要求比较弱的了(激光加工),就不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的预压力产生负间隙,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结构的阻尼,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摩擦,如果滚珠的球度不达 ...

日本的diso设备,四轴的磨边机,在客户那边用了20多年,精度还是没问题,单轴精度1um,我们国家现在还在抄袭,设备是别人90年代的,这里面会涉及很多东西的,也是直线导轨,他们的直线导轨20多年没有更换,当然这个对操作以及使用要求也很高,不按照要求来别人直接不质保了

网友D:
我是老思想了,对于重型加工机械,我还是习惯性选择硬轨,对于载荷比较小,受力比较均匀的,才考虑线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老思想了,对于重型加工机械,我还是习惯性选择硬轨,对于载荷比较小,受力比较均匀的,才考虑线轨。

认可硬轨,硬轨有自己的市场,开粗或者一些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用硬轨,不然用线轨慢慢的啃,光加工成本都受不了,啃到猴年马月了。但是真正要上细活的时候,做一些高精密级别的还是需要线轨床子去完成最后一步的,前面开粗可能用的是硬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可硬轨,硬轨有自己的市场,开粗或者一些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用硬轨,不然用线轨慢慢的啃,光加工成本 ...

你可能搞错了,模具精加工有钱都用硬轨,就是贵850要180W,线轨35W,差太多钱了线轨850,最便宜11W,操蛋,

网友E:
硬轨刚性好,抗震性强,工艺好的话精度也很高;但属于滑动摩擦,不适用于高速移动,滑动摩擦具有明显的爬行现象,不适用于要求定位及重复定位高的场合。这也就是制造线规的磨床用硬轨的原因,其抗震性更好,精度更高,对于定位精度要求低。反观多轴数控机床,要求响应快、插补精度要求高,对于定位精度要求高,所以基本都用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轨刚性好,抗震性强,工艺好的话精度也很高;但属于滑动摩擦,不适用于高速移动,滑动摩擦具有明显的爬行 ...

本身就是硬轨精度高,可以看磨床,线轨的618,最低11000,硬轨的没有低于3.6,三倍的差价,

网友:
贵的一般好

网友:
硬轨生产加工成本高,生产周期长,对工人技术要求高,但导轨出现问题售后麻烦;线轨整体模块化,安装简单,对应零件加工成本低,售后维修简单。由于加工市场回款问题,大部分人会选择线轨,成本投入更低

网友:
表面是春哥在说技术,里面还是春哥在说技术。

网友:
硬轨维护成本高,后期坏了难修,而现在的都是追求短平快,所以选择线轨的比较多,现在也还有滚柱线轨,刚性也可以。再说有多少活的精度需要打到缪级。

网友:
大家都是搞技术的,拿出数据比较好,拿出机床硬轨和线轨的数据做对比,不要说用的地方或者其他理由之类的,单纯的讨论技术,量化相关数据参数,从精度、刚性两个方面去讨论,如有其他深入参数也可以拓展,一起进步,深入学习

网友F:
物以稀为贵。现在愿意学习刮研的人太少,脏,累,只有整机厂还有人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公司新买的机床导轨不好,厂家请来两位女工,给刮研了一个星期,说每人每天1000元。还包路费,住宿,我们管饭)。硬轨又分为一面贴塑,或者全部贴塑。刮研到时轻松了,耐磨也还行,刚性就差了。最大的优点是能吸收震动频率,润滑好。线轨就简单了许多,买来直接安装,安装高手也能安装的精度很高的,超过硬轨许多,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物以稀为贵。现在愿意学习刮研的人太少,脏,累,只有整机厂还有人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公司新买的机床导轨不 ...

硬轨刮好,比如一台机用时500个刮研工时,这要大量费用,硬轨只在按标准生产,用10年还好好 的,镶钢导轨用20年还完好,线轨轻载能用几年,重载用一年左右就完蛋

网友(点评):
我们用了三年,直接把线轨搞废了,拆掉换新的了。倒是拆换方便

网友(点评):
同样工况,硬轨能用10年,硬轨对丝杆也友好,不坏丝杆,线轨只要导轨有间隙,全靠丝杆拉着,一下子就坏了

网友:
寿命短设备生产才卖得快,你买个机床能用15年-20年,别人还赚什么钱。吹得你信了,就可以让你早坏早买~

网友G:
厂子不是我的,机床也不是我的,呵呵。工资按月就线轨十几二十丝慢慢搞,把精度做到极致。工资计件就硬轨,管他1毫米还是二十毫米,能一刀干的绝不两刀,只要不超公差就行。空运行再快有个毛用,机床就那点空间行程,能省几秒?还不如2刀改1刀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子不是我的,机床也不是我的,呵呵。工资按月就线轨十几二十丝慢慢搞,把精度做到极致。工资计件就硬轨, ...

最省的是线轨铣孔,80的孔铣半天,直接用个暴力钻,80的直接用80的打,打出来小0.05,镗刀一过,妹的,精度好,光洁度高,线轨半小时,硬轨40秒,线轨还在打底孔,这边已经搞完了,50的暴力钻,开粗,插铣,妹的,比线轨快不止5倍,

网友:
纯纯的技术贴。做个广告,我是卖导轨的

网友:
1、极限性能对比:硬轨精度高于线轨     理由:线轨是硬轨机床加工出来的

2、实际情况:真正懂硬轨的人很少,能把硬轨做好的人更少,即使把硬轨做好了,市场也接受不了他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