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画渐开线齿轮,在齿根圆与渐开线之间过渡直线

楼主(2023-06-17):
m=2,Z=12 ,a=20°,X=0.2907,由于该齿轮会出现切齿,所以在渐开线和根圆之间需要直线+圆弧过渡,在理论上,基圆上渐开线点的法线应该是垂直过该点直径的,但在CAXA上作图,基圆上渐开线的法线不垂直直径,怎样实现的?

补充内容 (2023-6-17 13:40):
渐开线的性质:渐开线上一点的法线,相切于基圆

楼主:
不会上传图片。那位告诉一声怎么操作?

网友:
你可以查查 小齿轮 小于多少齿数会根切,

网友:
小于17齿数会跟切 不想跟切的话 就要用变位齿轮了

网友:
你这屏幕分辨率不合适吧,图片都变形了

网友(2023-07-21):
会用3D建模吗,SolidWorks有生成齿轮插件,生成后工程图转一个CA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