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循环车库结构,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楼主(2023-06-17):
 立体循环车库结构,了解一下——

垂直循环立体车库

主要组成结构:

主要由钢结构、载车板、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和安全防护装置五部分组成。其中安全防护装置主要包括:紧急停止快关、车辆超长超高检出装置、阻车装置、人车误入检出装置和警示装置。保证设备运行的安全性。

运行原理:

根据车位的排布方式,分为大循环和小循环两种,每个车位均有一个停车架,在机械传送装置驱动下,沿垂直方向做循环运动,将车辆搬运(搬离)地面层的停车板,完成车辆存取。由于建设层数的限制,一般多安置在室外,也可前期进行规划 ,与建筑主体连在一起。

垂直循环式机械车库是属于智能库的一种,智能化程度高、故障率低、空间利用率高。对于场地有限、停车需求量大的地方,这款设备就比较适合。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建个停车楼,
完事!

网友(点评):
赞成,油水还更大

网友:
七宝那边有一个,还专门过去看看。

网友:
缺点很突出。

网友A:
我们做这个链条的,省地方这个是有点,其他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这个链条的,省地方这个是有点,其他就不说了

其他的都是缺点。这种方式是最先淘汰的方案。

网友B:
风险最大,方案最不成熟。当停的汽车刚好是一半,有可能全部在同一侧,这样非常危险。

网友(点评):
你停车的时候,可以程序控制错位停车,不让连续停在相邻的位置,但是取车你程序控制不了。因为取车是客户随机取自己的车,满载的车库,就有可能刚好连续取走相邻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险最大,方案最不成熟。当停的汽车刚好是一半,有可能全部在同一侧,这样非常危险。

一半工位有车,一半工位无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假设有10个车位,无论怎么取车,都可以停好。这个没危险。

朋友没get到这个方案最大的缺点,也是这个方案被淘汰的重要原因。

网友(点评):
我在美迪斯智能车库,做这玩意校核强度时就是按一边全是车来校核主动链轮轴的。那个轴是中间空心管,两头焊接轴头,然后焊缝强度很难达到。我那时负责工艺和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险最大,方案最不成熟。当停的汽车刚好是一半,有可能全部在同一侧,这样非常危险。

假设最极端的情况,10个车位,6-10全停满,1-5全空,

可以将8号停在最下部,这样左边是67,右边是9,10,完全没问题。

你说的强度校核,那是偷工减料的范畴,不值一提。

网友(点评):
你这只是考虑了悬停不动的状态,在实际取车的动态过程中,你是避免不了所有车在同一侧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险最大,方案最不成熟。当停的汽车刚好是一半,有可能全部在同一侧,这样非常危险。

以后电动汽车普及,自动泊位,自动驾驶普及,最优秀的方案就是停车楼+电梯了。

网友(点评):
外国大多数用这种方案,国内不行,因为牵涉太多。国内还是以简易智能停车库为主。

网友(2023-07-23):
@专搞机械设计

取车碰到极端情况,也只是短时的;这个对于靠谱的有裕度的系统,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种垂直循环的智能车库,最大的问题是能耗和噪声。

一言以蔽之,取存一部车,所有车都得动。

网友:
反正我停车的时候,能有别的空位,坚决不停这种

网友:
希望可以獲得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