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和零件

楼主(2023-06-17):
我如果只会CAD和SW
没有机械方面的知识
组装厂和零件厂比起来
是不是优先选择零件厂
从小入手,需要补的知识也限制在片面
这样是不是能够让我快速站住脚跟
稳定后再逐步把知识补充完整
向设计或者组装这方面靠拢。
不知道大佬们觉得我想的对不对
有空的大佬现身指点一下
现在好迷茫

网友A:
软件内的组装和实际的车间装配是不能等同的,哪怕在互相干涉的情况下,在软件界面里都可以不选择的配合起来,达到组装的目的,而在实际的装配过程中要选择工步、工序来完成,差一点都不行,所以你还是要学会机械装配的工艺。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是组装厂  学的东西快 但是压力会很大

网友C:
组装厂一般针对整机设计和装配,零件厂一般针对制造过程。会cad和sw,严格来说跟这两个没什么必然联系,重要的是你喜欢机械吗?另外,有什么单位能培养不懂机械的员工以至于将来做设计?如果你家里开工厂,当我没说

网友D:
似乎你只是会认字和写字。但要写一篇作文也不是很容易。作一篇文章应该还需要什么。你可能会想到。

网友:
哪个钱多 去哪个, 不会的都可以学会,钱少 就没法 多了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无视,钱多才是硬道理,都是出来挣钱的,不是做贡献的,至于会不会,不重要,只要愿意学,机械知识都不全是不现实的,但是补到你能胜任当前工作,只要高中毕业就没问题。

网友E:
组装厂吧,个人之见。

网友F:
组装厂,多组装实践,向有经验师傅学习,从组装再深刻了解零件

网友G:
钱多去哪里  厂大 有限去   学的东西多又不一定,,,

网友H:
跟我差不多啊兄弟,我工作十年了,船舶工程专校,毕业干船厂管系设计,3年,朋友开劳务公司,船舶内装项目经理当两年三五十个工人的队伍,最后五六年,装修建材设计。。年初下决心换行业 搞机械方面。快两个月了,钣金零件出了些,整套设备修改尺寸整了几套, sw略懂,简单的零件和装配可以搞,零件和钣金下料的 公差别千万忘记啊, ,cad十年多了,但是跟机械绘图还是有差别,我这cad用了也快十年了,而机械制图还是得学啊,什么粗实线虚线 双点划线 图框 比例 剖面图 等等 反正边画边学中。算算加工费报价材料总重量和激光切割一些操作,空闲时间比较多,但是机械实在太广了,看书根本看不过来,现在的目标 尽量适应厂里的需求能力,自己对得起工资,先求个心安理得,其他在慢慢发展,粗略感觉 机械很难短时间能有作为,没个两年沉淀,很难有作为。
我的个人理解 对于接触机械
1.千万不要厌烦。2.自己要自觉,没人会一直盯着你。3.简单的东西 教过你之后要熟记。4.平时看看相关对自己工作有帮助的内容资料。5.坐的累了可以去车间看看别人怎么干活的,多少学点东西。
最后,这段时间在考虑要不要跟厂长申请去车间干个半年操作工 锻炼下。哎,也挺担心自己性价比过低被人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我差不多啊兄弟,我工作十年了,船舶工程专校,毕业干船厂管系设计,3年,朋友开劳务公司,船舶内装项目 ...

老实说拿人工资却没给厂子贡献效益
不管是旁人还是自己
多方面的压力让人很难静下心学习
所以我才有哪方面可以先稳定的想法
之前有个大佬发了一堆书的合集
真的有种进了宝山不知道从哪挖的感觉
我考虑到零件就是想着先从一个机械知识要求不用太全面的点
站住了,再发展成线,最后扩展成面
虽然一开始就从面去实践是最好最快的
可厂子不养闲人啊
未必会有那么多时间给我
毕竟学习这种事想与做完全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内的组装和实际的车间装配是不能等同的,哪怕在互相干涉的情况下,在软件界面里都可以不选择的配合起来 ...

如果是零件呢?也需要考虑到装配的工艺问题吗?
比如小型齿轮厂
我大致了解过
一般以淬火为分界线
淬火前以金工齿形为主
淬火后以磨齿精车为主
像这种零件做图
应该比组装简单很多吧
更多的难点应该是各个工序的标注以及公差?
其实组装画图倒也不难
更多的都是因为机械知识不足
根本分不清哪些线是根本不需要尺寸,随便大致画画就得了
哪些线又是不得不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是组装厂  学的东西快 但是压力会很大

是呢,组装的东西再小它至少也涵盖了一个完整的动力组织
减速器应该是组装的必备吧
我就是从减速器上感觉到了齿轮的必要性
才觉得是不是去零件厂能更快站住脚
毕竟迟迟无法让带你的领导满意
人家毕竟不是你
不会站你角度考虑
只会认为你没好好学或者根本没那本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厂一般针对整机设计和装配,零件厂一般针对制造过程。会cad和sw,严格来说跟这两个没什么必然联系,重 ...

就拿机床厂和齿轮厂来说吧
机床的各个部件我都能画
可就是分不清主次
许多没有尺寸标注的线
究竟是随便画呢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说法再或者就是漏标了
然后就是装配了
虽然我知道有卡簧,铜套,端盖,轴承,油封
可这些东西究竟什么情况下用呢
至于齿轮厂
也就齿轮轴和齿轮
也就类比机床组装里的主轴和大小齿轮
画图肯定是简单的多,标注和公差可能会更繁琐些
可需求设计却了解不深
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来提升

现在不管是组装还是零件,主要就是不知道该看什么书来有目的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你只是会认字和写字。但要写一篇作文也不是很容易。作一篇文章应该还需要什么。你可能会想到。

是的
我毫无设计的概念
也就是作文的中心思想
有机械知识还有设计概念的人
才能写出震慑人心的书
有机械知识却没设计概念的人
只能写出平庸的范例作文
像我这样连机械知识和设计概念都不知道的人
也就写到哪算哪了
之前我看到有大佬发了机械相关的电子书合集
不知道我该从哪些书看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装厂吧,个人之见。

去组装厂的话
我该看哪些书呢
有没有什么指点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装厂,多组装实践,向有经验师傅学习,从组装再深刻了解零件

组装厂我该看那些书呀
还是不看书直接上手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钱多去哪里  厂大 有限去   学的东西多又不一定,,,

学习阶段我倒不太介意钱多钱少
现在优先想的就是哪个能更快入门
站住了脚
才能更好的心思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拿机床厂和齿轮厂来说吧
机床的各个部件我都能画
可就是分不清主次

你这里提出的是两个为什么。针对你举的例子,粗谈下我的见解
1.零件为什么这么画
有的零件的为什么比较好理解,比如齿轮为什么这么画,这需要看你的部件图的设计,了解中心距,齿数,模数,变位系数,螺旋角等,这些看机械零件设计就可以搞明白。至于为什么用卡簧也就是轴用或孔用挡圈,这个要看设计手册中或者相对应的国标中这个挡圈的使用场合的说明,结合该部件的结构,自己消化吸收部件设计者的用意。前一段比较简单,基本可见,后面部分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水平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了分水岭。还有一部分零件的为什么这么画就涉及到这个部件的功能和工艺数据了,比如为什么这个零件要选用这么大的模数,这可能涉及到这个部件的功能,转速,切削力,也就是这几个参数决定了模数。至于切削力为什么这么计算,就需要了解这个计算公式背后的故事,可能要耗费不少的精力了。
2.部件或者整机为什么这么画
首先看几本类似这种机床设计的教材,尤其是国外的早期的版本,原文当然最好。人家讲的很详细。国内的教材大多是抄袭别人的,而且很多的东西不求甚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对比着看就更好了。在看一下国外的论文甚至已经失效的国外专利(也就是可以免费看),其中有很多的数据。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能悟透这个数据是怎么做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数据后面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自己理解这类机床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大多是拿着参考数据就用,可能也可以搞出来机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分是很消耗精力和数理,机械基础知识的,还得有一种敢于质疑和坚持的毅力。长期得坚持研究,结合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去解决,总结,参悟,这个能解决部件图和整机为什么这么画的问题。

第1条是基础,第2条是升阶。当然学习过程可以交叉进行,实际也必然是这样的。达到了一定的基础水平,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

当然,不同的行业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难度可能不一样。当然不同的人对机械的理解也不一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说拿人工资却没给厂子贡献效益
不管是旁人还是自己
多方面的压力让人很难静下心学习

我曾遇到一个小伙子,因为某种原因到了我们公司。基础不能说差,主要是上来就要具体管一件事,还是勉为其难的,他也很困惑。我让他画完图给我看,看完问他每一个尺寸为什么这么做(一种拉伸模具,每个r都很重要)。然后去跟踪车间加工有没有问题,更重要是跟踪车间装配,车间试车使用的情况,出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当然我会问他的看法),我告诉他怎么做或者我也到车间去现场处理问题。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他在某一方面就比较能上手了。只要在一方面入手了,他知道怎么去做事了,自己就不打怵了,所以说,除了自己努力,还得有个好命摊上个好师傅,或许你得跟你目前的师傅搞好关系,拿出过去当徒弟的精神去当徒弟,而不是现在的徒弟的态度去对待师傅。记住一句话,人心比人心。

网友:
个人建议组件厂 机械这东西重在 见多识广 其实一个零件见了也就认识个八九不离十了 而往往装配到一起才知道干嘛用的 哪里装配有问题 以后设计该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组装厂的话
我该看哪些书呢
有没有什么指点呢大佬

学校给你的理论已经不少了,忘了的再看看;结合实际,放下身段,和一线的老师傅多沟通学习,做个技术员足够了。
如果要想更上层楼,还是继续学习深造。譬如考研,进研发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毫无设计的概念
也就是作文的中心思想

慢慢积累的,做多了就有了。

网友:
好的公司不如好的团队,好的团队不如有个好的领导(师傅),找个起点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