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连接件

楼主(2023-06-17):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减速器和铁盒子之间轴的连接件是法兰还是联轴器呀

网友A:
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不行,别人看不见的。

网友:
法兰也是一种联轴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不行,别人看不见的。

网友B:
LZ这应该2是类似法兰轴,可见支撑的外球面轴承,轴外端是穿过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轴是空心的,1是该轴的轴端挡板没有联轴器,

网友:
空心减速机
i

网友:
轴装式没有联轴器

网友:
这种减速机是空轴的 要转动的轴直接穿过去使用

网友:
NMRV蜗轮蜗杆减速机输出轴有多种形式1.空心,采用键连接
2.有杆输出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应该2是类似法兰轴,可见支撑的外球面轴承,轴外端是穿过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轴是空心的,1是该轴的轴 ...

谢谢老哥 2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个法兰焊个轴